求解释,485通信一次接收多个数据的中断怎么不能用?

楼主(2014-05-07):
void ser() interrupt 4   //串行中断服务程序
{
unsigned char i,j,Check,tmp;
if(RI==1)      //接收标志位为1时,接收
  {
  RI=0;
  tmp=SBUF;
  }
while(!RTUOverFlag)    //结束标志位为0时
  {
  if(RTUStartFlag==0) //开始标志位为0时
   {
   if(tmp!='@')  //判断数据帧的起始位,不是@时不接收
    {
    RTUOverFlag=0;
    RTUStartFlag=0;
    return;
    }
   if(tmp=='@') //开始接收
    {
    UART_R_RTU[RTUPst]=tmp;  // 接收起始位
    RTUPst++;
    RTUOverFlag=0;
    RTUStartFlag=1;//已接收起始位
    return;
    }
   }
  else    //接收剩余数据
   {
   if(tmp!='#') //接收结束位#之前的数据
    {
    UART_R_RTU[RTUPst]=tmp;
    RTUPst++;
    return;
    }
   else  //接收结束位#
    {
    UART_R_RTU[RTUPst]=tmp;
    RTUOverFlag=1; //完成接收,置标志位
    ES=0;   //关串口中断
    REN=0;   //不允许接收
    if(UART_R_RTU[1]!=ExtsAddr) //判断数据第二位是否与本机地址相同,如果不相同
     {
     for(j=0;j<10;j++)   //数据清零,标志位清零,允许接收,开串口中断
      UART_R_RTU[j]=0;
     RTUPst=0;
     RTUOverFlag=0;
     RTUStartFlag=0;
     REN=1;
     ES=1;
     return;
     }
    Check=0;  //初始化校验位
    RTUDataLen=UART_R_RTU[3]; //读数据长度
    for(i=0;i<3+RTUDataLen;i++)     //校验位
     {
     Check=Check+UART_R_RTU[i+1];
     }
    if(Check!=UART_R_RTU[RTUPst-1]) //判断校验位是否与接收到的数据中的校验位相同,如果不相同
     {
     for(j=0;j<10;j++)  //清零数据,清标志位,允许接收,开串口中断
      UART_R_RTU[j]=0;
     RTUPst=0;
     RTUOverFlag=0;
     RTUStartFlag=0;
     REN=1;
     ES=1;
     return;
     }
    else        //接收到完整数据情况下,置接收完成标志,清接收标志为下次接收做准备
     {
     UARTRTUDataCheckedFlag=1;
     RTUFunc=UART_R_RTU[2];
     RTUPst=0;
     RTUOverFlag=0;
     RTUStartFlag=0;
     REN=1;
     ES=1;
     return;
     }
    }
   }
  }
}

网友A(2014-07-08):
你这个程序是不是只能接受第一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