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送数据格式

楼主(2014-05-08):
作为单片机入门的我们,在做普通串口通信实验时候,我们发送的都是字符!串口调试助手有两种显示格式,当勾选hex时,就是显示字符对应的十六进制数,取消勾选,则显示我们所发的字符!比如:情景一:void UartTX_Send_String(uchar *Data,int len)
{
  int j;
  for(j=0;j
  {
    U0DBUF = *Data;
    while(UTX0IF ==0);
    UTX0IF = 0;
    Data++;
  }
}

UartTX_Send_String("nihaoaaa",8);
情景二: for(j=0;j<10;j++)
  {

    U0DBUF = j+0x30;
    while(UTX0IF ==0);
    UTX0IF = 1;
    delay(3000);
   }

但是!对应情景三!就不行了
for(j=0;j<10;j++)
  {

   U0DBUF = j;//+0x30;
   while(UTX0IF == 0);
   UTX0IF = 1;
   delay(3000);
  }

它发送的就是十进制数字,那么必须勾选hex来看,否则显示不认识的字符(当然这个字符是十进制数对应的字符,)!!!因为串口调试助手不能显示十进制数(当然,可以通过字符显示十进制数字),只能显示十六进制数和字符!!!

网友A:
#define DbgSendByte(m) Uart0Send(m)

int debug_printf(char *format,...)
{
        u8 length = 0,i = 0;

        va_list arg_ptr;

        va_start (arg_ptr, format);           /* format string */
        vsprintf (PrintfBuf, format, arg_ptr);
        length = strlen(PrintfBuf);

        for(i=0;i<length;i++)
                {
                DbgSendByte(PrintfBuf);
                }

        va_end (arg_ptr);

        return length;
}

用这函数就可以实现标准C的串口打印;
u8 a = 0x12;
debug_printf(“0X%b002X =
%b002d \r\n”,a,a);
输出结果为:
0X12 =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