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学习板中附带的无线遥控中Rem_Code[j]这个值从哪来的

楼主(2014-05-08):
请教学习板中附带的无线遥控中Rem_Code[j]这个值从哪来的?
一直没看懂在哪给它赋的值,但程序却有结果
谢谢了!

网友A:
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   按 ctrl+f 调出搜索框 然后搜索Rem_Code 这几个字 便找到了赋值的地方

网友B(2014-07-27):
他是一个数组,在一般情况下肯定是在一个for循环里面赋值的,建议你先找一下f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