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买论坛的板子有许多问题

楼主(2014-05-09):
大家好。我刚买的板子  有许多地方不明白。我没有配置12864 现在自己在外头买了一块12864  型号OCM12964-2插到板子上不能用显示不出来字 不知道是不是程序的问题。还是板子固定下来不能外买

楼主:
如果是程序的话 用了给的程序 也不行 会不是是因为液晶本身是无字库的 后来我又换了个有字库的HJ12864M-1 也不行

网友A:
我也是一样!坐等高人指点

网友B:
只要型号对,当然可以自己买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程序的话 用了给的程序 也不行 会不是是因为液晶本身是无字库的 后来我又换了个有字库的HJ12864M-1  ...

我最近有买了块有字库的板子 自己改了下东西 就可以了  无字库和有字库的脚就不一样

网友C(2014-07-17):
核对下型号,另外看下有没有背光调节电阻,有的话调下,有时候是背光调整问题,一般是100K。

网友D:
楼上说的对

网友D:
还有个问题就是 带字库 与不带字库的 12864液晶屏 的引脚定义是不同的  你也可以用杜邦线来和开发板的 排针连上去

网友E:
这个很简单的我用过,上面有二十根线,,自己找对引脚插上即可。

网友F:
我建议先搞清楚液晶屏的引脚图,然后才能确定有什么方法来接入

网友G(2014-10-20):
单片机开发板肯定是不可能固定下来只能用某一种型号 的,不然他就不叫开发板了,楼上的说得对 你应该先看一下引脚图 ,如果和单片机开发板的接口 有出入的话,采用杜邦线连接的方法也是能够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