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菜鸟求助

楼主(2014-05-09):
本人买了2块STM32FL103C8T6单片机实验板,前面两次刷程序进去实验都很正常,后来再刷程序进去就不能正常工作了。两块板都这样了。是不是这个单片机就只能刷两次程序。还有这单片机很难跟电脑连接成功,很难刷进去程序。是是软件不好还是什么问题。有知道的大哥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2014-07-08):
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自己刷两次程序,一般情况下都可以成功写上万次,软件问题的可能性也不大,烧录软件都是厂家提供的怎么会有问题呢,,问题肯定在于你这个硬件设计的不好,,两个都挂了

网友B(2016-12-24):
应该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C:
不是软件的问题 应该是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D:
硬件问题,烧写几千次没有问题的,或者检查一下你的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