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多个子程序合并问题

楼主(2014-05-13):
本人以前学单片机时学的是汇编,所以C语言的keil单片机编程不是很懂,我打算做一个酒精测试仪的课程设计,这个是我网上找到的程序代码,我试着编译,但是总是报错,想问问各位大师怎么解决,是设置的问题么,希望能有详细的解答,最好附图解答。以下是程序代码:

一:主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Ds1302.h>
#include<AT24c02.h>
#include<ADC083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键盘
sbit k0=P1^0;
sbit k1=P1^1;
sbit k2=P1^2;
sbit k3=P1^3;
//变量
bit flg=0;

//数组
uchar  M_time[]={"Time"};      //时间
uchar  M_Detect[]={"Detect"};  //检测
uchar  M_Storage[]={"Storage"};      //存储
uchar  stor[4];
//以定义函数
void initial_lcd1602(void);

void delays1(uint n)
{
        while(n--);

}

/***************子程序************************/
void chang_h(void)
{
int g;
if(k0==0)
{for(g=0;g<20;){delays1(100);g++;}
  if(k0==0)
   {wr_data[4]=readtimeR[4]+1;
    if(wr_data[4]>0x23)wr_data[4]=0x00;
   }
}
if(k1==0)
{for(g=0;g<20;){delays1(100);g++;}
  if(k1==0)
   {wr_data[4]=readtimeR[4]-1;
    if(readtimeR[4]==0x00)wr_data[4]=0x00;
   }
}
        DS1302_init();
        showdata();
        Display_List_Char(1,0,lcd_time);
}
/***************************************/
void chang_m(void)
{
int g;
if(k0==0)
{for(g=0;g<20;){delays1(100);g++;}
  if(k0==0)
   {wr_data[5]=readtimeR[5]+1;
    if(wr_data[5]>0x23)wr_data[5]=0x00;
   }
}
if(k1==0)
{for(g=0;g<20;){delays1(100);g++;}
  if(k1==0)
   {wr_data[5]=readtimeR[5]-1;
    if(readtimeR[5]==0x00)wr_data[5]=0x00;
   }
}
        DS1302_init();
        showdata();
        Display_List_Char(1,0,lcd_time);
}

/*************************************/
void chang_s(void)
{
int g;
if(k0==0)
{for(g=0;g<20;){delays1(100);g++;}
  if(k0==0)
   {wr_data[6]=readtimeR[6]+1;
    if(wr_data[6]>0x23)wr_data[6]=0x00;
   }
}
if(k1==0)
{for(g=0;g<20;){delays1(100);g++;}
  if(k1==0)
   {wr_data[6]=readtimeR[6]-1;
    if(readtimeR[6]==0x00)wr_data[6]=0x00;
   }
}
        DS1302_init();
        showdata();
        Display_List_Char(1,0,lcd_time);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i,dd;
        uint g;
    uchar show[4];
    unsigned int data_temp=0;

        initial_lcd1602();
        DS1302_init();
        delays1(100);
        Display_List_Char(0,0,LCD_Code2);
        for(g=0;g<100;){delays1(100);g++;}

  while(1)
   {
    if(k0==0|k1==0|k2==0|k3==0)
         {
          write_lcd_command(0x01);   //清屏
      for(g=0;g<100;){delays1(100);g++;}
      Display_List_Char(0,0,M_time);
      Display_List_Char(0,8,M_Detect);
      Display_List_Char(1,0,M_Storage);
      for(g=0;g<10;){delays1(100);g++;}
/**********************时间**************************/
          if(k0==0)     //时间
           {
         write_lcd_command(0x01);   //清屏
         do
              { if(k3==0) flg=1;
                    showdata();
                Display_List_Char(0,0,lcd_dat+3);
                    Display_List_Char(1,0,lcd_time);
/************************调时间**************************/
if(k2==0)
{
do
  {
    Display_One_Char(1,10,'H');
    if(k3==0) flg=1;
        chang_h();
    for(g=0;g<100;){delays1(100);g++;}
    if(k2==0)
     {do
      {
       Display_One_Char(1,10,'M');
       if(k3==0) flg=1;
           chang_m();
       for(g=0;g<100;){delays1(100);g++;}
       if(k2==0)
         {do
           {
            Display_One_Char(1,10,'S');
            if(k3==0) flg=1;
                        chang_s();
            }while(flg==0);
          }
       }while(flg==0);
      }
  }while(flg==0);flg=0;
write_lcd_command(0x01);
}

for(g=0;g<500;){delays1(100);g++;}
                  }        while(flg==0);flg=0;

           }
/*************检测*******************/
if(k1==0)
{
write_lcd_command(0x01);
do
  {
  if(k3==0) flg=1;
  data_temp=ADconv();
  stor[0]=data_temp;
  xs_int(196*data_temp,1);
  }while(flg==0);flg=0;

}
/***************存储****************/
if(k2==0)
{
write_lcd_command(0x01);   //清屏
do
  {
  if(k3==0) flg=1;
  for(i=0;i<3;)
   {
   // i2c_write(0x00+i,0x63+i/*要存的数据*/);
    i2c_write(0x00+i,stor[0]/*要存的数据*/);
    i++;
    }
  _nop_();
  i=0;
  for(i=0;i<3;)
    {
     dd=i2c_read(0x00+i);/*读地址数据*/
     show[i]=dd;
      i++;
    }
  Display_List_Char(1,0,show);
  }while(flg==0);flg=0;
for(g=0;g<500;){delays1(100);g++;}
}
/***************************************/
     }
   }

}

二:液晶显示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PORT P0

sbit RS=P2^6;                                                //RS数据命令选择端,高电平数据,低电平命令
sbit RW=P2^7;                                                //RW读写选择端,高电平读操作,低电平写操作
sbit EN=P2^0;                                                 //EN使能控制端,E高电平跳变为低电平时LCD执行命令

uchar LCD_Code2[]        ="Welcome:";
uchar LCD_Code[]        ="0123456789ABCDEF-.";

/******************************LCD1602驱动程序*************************************/

void lcd_delay(uchar delaytime)
{
        while(delaytime)delaytime--;
}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write_command)
{
        lcd_delay(40);
        RS=0;
        RW=0;
        LCDPORT=write_command;
        EN=1;
        EN=0;
}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write_data)
{
        lcd_delay(40);
        RS=1;
        RW=0;
        LCDPORT=write_data;
        EN=1;
        EN=0;
}

void Display_One_Char( uchar x,uchar y,uchar dat) //x表示行,y表示列
{
        switch(x)
        {
        case 0:
                write_lcd_command(0x80+y);
                break;
        case 1:
                write_lcd_command(0xc0+y);
                break;
        }
        write_lcd_data(dat);
}

void Display_List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str)
{
        switch(x)
        {
        case 0:
                write_lcd_command(0x80+y);
                break;
        case 1:
                write_lcd_command(0xc0+y);
                break;
        }
        while (*str!='\0')
        {
                write_lcd_data(*str);
                str++;
        }
}

void xs_int(unsigned int shuju,bit t)   //显示一个数字
{unsigned char huancun[6]={0};
unsigned char biaozhi=0,i;
if   (shuju < 10) biaozhi = 1;
else if(shuju < 100) biaozhi = 2;
else if(shuju < 1000) biaozhi = 3;
else if(shuju < 10000) biaozhi = 4;
else if(shuju < 65535) biaozhi = 5;
switch(biaozhi)
   {case 5:huancun[5] = shuju/10000;
    case 4:huancun[3] = shuju%10000/1000;
    case 3:huancun[2] = shuju%1000/100;
    case 2:huancun[1] = shuju%100/10;
    case 1:huancun[0] = shuju%10;
break;
    default:break;
}
for(i=6;i>1;i--)
   {if(i==5)Display_One_Char(1,10,'.');
        else Display_One_Char(t,15-i,0x30+huancun[i-1]); }
Display_One_Char(t,15,'V');
}

void initial_lcd1602(void)                                          //初始化LCD1602
{
        uchar i;
        EN=0;
        for(i=200;i>0;i--)
                lcd_delay(248);
        write_lcd_command(0x38);                                //0x38命令,双行显示,显示5x7的点阵字符
        for(i=4;i>0;i--)
                lcd_delay(248);
        write_lcd_command(0x38);                                //再写一次0x38命令,双行显示,显示5x7的点阵字符
        for(i=4;i>0;i--)
                lcd_delay(248);
        write_lcd_command(0x0c);                                     //无光标,不闪烁
        for(i=4;i>0;i--)
                lcd_delay(248);
        write_lcd_command(0x06);                            //光标右移,文字不移动
        for(i=4;i>0;i--)
                lcd_delay(248);
        write_lcd_command(0x01);                                //清屏
        for(i=4;i>0;i--)
                lcd_delay(248);
}

三:存储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PORT P0

sbit RS=P2^6;                                                //RS数据命令选择端,高电平数据,低电平命令
sbit RW=P2^7;                                                //RW读写选择端,高电平读操作,低电平写操作
sbit EN=P2^0;                                                 //EN使能控制端,E高电平跳变为低电平时LCD执行命令

uchar LCD_Code2[]        ="Welcome:";
uchar LCD_Code[]        ="0123456789ABCDEF-.";

/******************************LCD1602驱动程序*************************************/

void lcd_delay(uchar delaytime)
{
        while(delaytime)delaytime--;
}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write_command)
{
        lcd_delay(40);
        RS=0;
        RW=0;
        LCDPORT=write_command;
        EN=1;
        EN=0;
}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write_data)
{
        lcd_delay(40);
        RS=1;
        RW=0;
        LCDPORT=write_data;
        EN=1;
        EN=0;
}

void Display_One_Char( uchar x,uchar y,uchar dat) //x表示行,y表示列
{
        switch(x)
        {
        case 0:
                write_lcd_command(0x80+y);
                break;
        case 1:
                write_lcd_command(0xc0+y);
                break;
        }
        write_lcd_data(dat);
}

void Display_List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str)
{
        switch(x)
        {
        case 0:
                write_lcd_command(0x80+y);
                break;
        case 1:
                write_lcd_command(0xc0+y);
                break;
        }
        while (*str!='\0')
        {
                write_lcd_data(*str);
                str++;
        }
}

void xs_int(unsigned int shuju,bit t)   //显示一个数字
{unsigned char huancun[6]={0};
unsigned char biaozhi=0,i;
if   (shuju < 10) biaozhi = 1;
else if(shuju < 100) biaozhi = 2;
else if(shuju < 1000) biaozhi = 3;
else if(shuju < 10000) biaozhi = 4;
else if(shuju < 65535) biaozhi = 5;
switch(biaozhi)
   {case 5:huancun[5] = shuju/10000;
    case 4:huancun[3] = shuju%10000/1000;
    case 3:huancun[2] = shuju%1000/100;
    case 2:huancun[1] = shuju%100/10;
    case 1:huancun[0] = shuju%10;
break;
    default:break;
}
for(i=6;i>1;i--)
   {if(i==5)Display_One_Char(1,10,'.');
        else Display_One_Char(t,15-i,0x30+huancun[i-1]); }
Display_One_Char(t,15,'V');
}

void initial_lcd1602(void)                                          //初始化LCD1602
{
        uchar i;
        EN=0;
        for(i=200;i>0;i--)
                lcd_delay(248);
        write_lcd_command(0x38);                                //0x38命令,双行显示,显示5x7的点阵字符
        for(i=4;i>0;i--)
                lcd_delay(248);
        write_lcd_command(0x38);                                //再写一次0x38命令,双行显示,显示5x7的点阵字符
        for(i=4;i>0;i--)
                lcd_delay(248);
        write_lcd_command(0x0c);                                     //无光标,不闪烁
        for(i=4;i>0;i--)
                lcd_delay(248);
        write_lcd_command(0x06);                            //光标右移,文字不移动
        for(i=4;i>0;i--)
                lcd_delay(248);
        write_lcd_command(0x01);                                //清屏
        for(i=4;i>0;i--)
                lcd_delay(248);
}

四:AD转换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adc0832****************************//
sbit CS=P3^1; //使能。
sbit CLK=P3^2;//时钟
sbit Do=P3^3; // 数据输出
sbit Di=P3^3;//数据输入
unsigned char CH=0x02;
//通道的选择:0x02就是单通道0;0x03就是单通道1;
//0x00就是双通道ch0=“+”;   ch0=“-”
//0x01就是双通道ch0=“-”;   ch0=“+”
//*****************************************************//
unsigned char ADconv(void)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data_f=0,data_c=0;
Di=1;
CS=1;
_nop_();
CS=0;
Di=1; ;//芯片使能之前的初始化。第一个下降沿
CLK=1;
_nop_();
_nop_();
/****************************************/
CLK=0; // 确定通道模式、第2个下降沿
_nop_();
_nop_();
CLK=1;
Di=(bit)(0x02&CH); //设定通道初始化
_nop_();
CLK=0;
_nop_();
_nop_();
CLK=1;
Di=(bit)(0x01&CH); //设定通道初始化 .第3个下降沿
CLK=0; //AD转化的初始化完成。
Di=1;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CLK=1;

for(i=8;i>0;i--)//得到一个正常排序的8位数据
{
data_f|=Do;
data_f<<=1;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
for(i=8;i>0;i--)//得到一个反序排列的8位数据
{
data_c<<=1;
data_c|=Do;
_nop_();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

CLK=0;
_nop_();
_nop_();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_nop_();
CLK=1;
_nop_();
CS=1;
_nop_();
_nop_();
return data_f;
}

五:时钟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sbit DS1302_CLK = P3^5;
sbit DS1302_IO  = P3^6;
sbit DS1302_RST = P3^7;

uchar lcd_dat[]={" 2009-09-26   6"};
uchar lcd_time[]={"21:50:33"};
uchar wr_data[8]={0x09,0x09,0x26,0x06,0x22,0x59,0x50};
uchar readtimeR[8];
void delays(uint n)
{
        while(n--);

}

/*****************************************************************************
函数功能:写DS1302一个字节子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sendbyte(uchar a)
{
        uchar i,temp;
        temp=a;
        for(i=8;i>0;i--)
    {
                if(temp&0x01) //先发低位
                        DS1302_IO=1;
                else
                        DS1302_IO=0;
                temp=temp>>1;
                DS1302_CLK=1;
                delays(5);
                DS1302_CLK=0;
                delays(5);
    }
}
/*****************************************************************************
函数功能:读DS1302一个字节子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uchar readbyte(void)
{
        uchar i,dat=0;
        for(i=8;i>0;i--)
        {
                DS1302_IO=1;
                dat>>=1;
                if(DS1302_IO)
                        dat|=0x80;
                DS1302_CLK=1;
                delays(5);
                DS1302_CLK=0;
        }
        return dat;
}
/*uchar readbyte(void)
{
        uchar i;
        uchar ucdat=0;
        for(i=8;i>0;i--)
        {
                DS1302_IO=1;
                ucdat>>=1;
                if(DS1302_IO)ucdat|=0x80;
                DS1302_CLK=1;
                delays(2);
                DS1302_CLK=0;
         }
         return(ucdat);
}*/
/*****************************************************************************
函数功能:写DS1302地址子程序
入口参数:add
入口数据:dat
*****************************************************************************/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ress,uchar dat)
{
        DS1302_RST=0;
        delays(10);
        DS1302_CLK=0;
        delays(10);
        DS1302_RST=1;
        delays(5);
        sendbyte(address);
        delays(5);
        sendbyte(dat);
        DS1302_RST=0;
        DS1302_CLK=0;
}
/*****************************************************************************
函数功能:读DS1302地址子程序
入口参数:add
出口参数:readtimeR[]
*****************************************************************************/
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ress)
{
    uchar timer;
        DS1302_RST=0;
        delays(2);
        DS1302_CLK=0;
        delays(2);
        DS1302_RST=1;
        sendbyte(address);
        timer=readbyte();
        DS1302_RST=0;
        DS1302_CLK=0;

        return timer;
}

/*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r)
{
        uchar timedata;
        DS1302_RST=0;
        delays(2);
        DS1302_CLK=0;
        delays(2);
        DS1302_RST=1;
        sendbyte(addr);
        timedata=readbyte();
        DS1302_CLK=1;
        delays(2);
        DS1302_RST=0;
        return(timedata);
}  */
/*****************************************************************************
函数功能:初始化DS1302子程序
入口参数:wr_data[](全局变量)
出口参数:
*****************************************************************************/
void DS1302_init()
{
        write_DS1302(0xbe,0x00);
        write_DS1302(0x8e,0x00); //关闭保护,若写0x80,则开启保护
        write_DS1302(0x8c,wr_data[0]);                //年
        write_DS1302(0x88,wr_data[1]);                //月
        write_DS1302(0x86,wr_data[2]);                //日
        write_DS1302(0x8A,wr_data[3]);                //星期
        write_DS1302(0x84,wr_data[4]);                //时
        write_DS1302(0x82,wr_data[5]);                //分
        write_DS1302(0x80,wr_data[6]);                //秒
        write_DS1302(0x8e,0x80);
}
/*****************************************************************************
函数功能:读DS1302时间子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全局变量(year,mouth,data,day,hour,minute,second)
*****************************************************************************/
void read_time(void)
{
        readtimeR[0]=read_DS1302(0x8d);   //年
        readtimeR[1]=read_DS1302(0x89);          //月
        readtimeR[2]=read_DS1302(0x87);          //日
        readtimeR[3]=read_DS1302(0x8b);   //周
        readtimeR[4]=read_DS1302(0x85);          //时
        readtimeR[5]=read_DS1302(0x83);   //分
        readtimeR[6]=read_DS1302(0x81);          //秒
}

void showdata()
{
        read_time();
        lcd_dat[3]=(readtimeR[0]>>4)+0x30;
        lcd_dat[4]=(readtimeR[0]&0x0f)+0x30;
        lcd_dat[6]=(readtimeR[1]>>4)+0x30;
        lcd_dat[7]=(readtimeR[1]&0x0f)+0x30;
        lcd_dat[9]=(readtimeR[2]>>4)+0x30;
        lcd_dat[10]=(readtimeR[2]&0x0f)+0x30;
        lcd_dat[14]=(readtimeR[3]&0x0f)+0x30;
        lcd_time[0]=(readtimeR[4]>>4)+0x30;
        lcd_time[1]=(readtimeR[4]&0x0f)+0x30;
        lcd_time[3]=(readtimeR[5]>>4)+0x30;
        lcd_time[4]=(readtimeR[5]&0x0f)+0x30;
        lcd_time[6]=(readtimeR[6]>>4)+0x30;
        lcd_time[7]=(readtimeR[6]&0x0f)+0x30;
}
我想百度了一下,他说几个子程序要放到同一个子目录下才行,而后面的未定义警告是由于前面的几个报错造成的,我想求解具体的解决办法。

网友A(2014-07-17):
原因是因为你缺少上面几个头文件,这个程序不完整

网友B(2022-01-22):
h文件要放入本文件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