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Cortex M3"

楼主(2014-05-16):
     出现这处问题通常是MDK中的Flash的编程算法没有配置或没有配置正确。

在主菜单中打开Flash->ConfigureFalsh Tools配置窗口,切换到“Utilities"页:

“Setting"按钮进入“Flashdownload setup"配置窗口:

选择“STM32F10xHigh-density Flash  On-chipFlash  512K”:

然后返回“FlashDownload Setup”窗口:

之后一路按"OK"按扭确认修改的配置。

网友A(2014-08-16):
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Cortex-M3"出现一般有两种情况:

1.SWD模式下,Debug菜单中,Reset菜单选项(Autodetect/HWreset/sysresetReq/Vectreset)默认是AutoDetect,改成SysResetReq即可。

2.Jtag模式下,主要是芯片大小选错。Flash->Configure Falsh Tools配置窗口,切换到“Utilities"页,按“Setting"按钮进入“Flash download setup"配置窗口,在“Flash download setup"配置窗口点击“Add”按钮,在“Ad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lthm"窗口,根据你实际使用的芯片选择,若是STM32F103VBT6,应先择"STM32F10X 128kB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