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问题

楼主(2014-05-16):
..\User\bsp_led.c(24): warning:  #1-D: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

解决方法:

这句话的意思是:最后一行结束后应该再另起一行。主要就是在函数的大括号结束后再加一个回车换行就可以了。

网友A(2015-09-18):
我都空了十几行了他还是警告,我怀疑是编译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