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51hei板子上使用avr?

楼主(2014-05-18):
把avr芯片插入原来插51芯片的插座,就可直接下载程序了吗?另外能用它来给atemega8烧写arduino的bootloader吗?

网友A:
要用一个avr转接板  和一个 usbasp下载器 才可以哦

网友A:
不过 atemega8  芯片 太小了 好像没看到这么小的转接板

网友B(2014-07-27):
转接板有,淘宝上面几块钱一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