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时钟移植成功,ADC转换移植成功。

楼主(2014-05-20):
这里采用了非DMA的方式。

1、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ENABLE);

  //设置AD模拟输入端口为输入 一共1路AD 规则通道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DC配置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1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扫描模式(多通道)还是单次(单通道)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扫描模式(多通道)还是单次(单通道)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转换由软件而不是外部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规定了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这个数目的取值范围是1到16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1 规则通道配置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通道0采样时间 55.5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通道11采样时间 55.5周期

//  //使能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使能ADC1
ADC_Cmd(ADC1, ENABLE);

// 初始化ADC1校准寄存器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检测ADC1校准寄存器初始化是否完成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开始校准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检测是否完成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1转换启动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2、static void APP_Adc(void *p_arg)
{
(void)p_arg;
while(1)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必须先调用ADC_Cmd()

        ADC_Cmd(ADC1, ENABLE);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OSTimeDly(200);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RESET);
        adc_1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ADC_ClearFlag(ADC1, ADC_FLAG_EOC);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DISABLE);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DISABLE);
        ADC_Cmd(ADC1, DISABLE);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RESET); //检查制定ADC标志位置1与否 ADC_FLAG_EOC 转换结束标志位
//   adc_1=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