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的运用

楼主(2014-05-23):
您好, 我想用单片机(电源电压+5V)通过ULN2003(9脚接12V)去控制12V的直流继电器。可以直接驱动不?不换12V的直流继电器 要怎样改比较好些?谢谢!

网友A(2014-07-08):
为了保险起见最好再加一级光藕

网友B:
同意5楼的,输入最好加光耦隔离,保护MCU。ULN2003最高驱动电压可到50V。

网友B:
可以啊,ULN2003 的每一对达林顿都串联一个2.7K 的基极电阻,在5V 的工作电压下它能与TTL 和CMOS 电路直接相连,可以直接处理原先需要标准逻辑缓冲器来处理的数据。   ULN2003 工作电压高,工作电流大,灌电流可达500mA,并且能够在关态时承受50V 的电压,输出还可以在高负载电流并行运行。ULN2003 采用DIP—16 或SOP—16 塑料封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ULN2003 的每一对达林顿都串联一个2.7K 的基极电阻,在5V 的工作电压下它能与TTL 和CMOS 电路直接相 ...

可以问一下  为什么我的uln2003 没有串联基极电阻 也能和 单片机直接接口呢?串接了电阻以后有好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问一下  为什么我的uln2003 没有串联基极电阻 也能和 单片机直接接口呢?串接了电阻以后有好处?

它内部有,不用再外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ULN2003 的每一对达林顿都串联一个2.7K 的基极电阻,在5V 的工作电压下它能与TTL 和CMOS 电路直接相 ...

说得太好了 学习了

网友E(2017-01-08):
加一级光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