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14-05-26):
我在编程软件中编好程序后怎么生成hex文件,按视频步骤编译后出现Target  not  created不知什么意思请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2014-07-08):
如果是完全按照视频教程里面还是不能够成功生成文件的话,可能是因为安装有问题,你可以从本站从新下载一个keil安装一下

楼主:
谢谢老师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