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C89C52单片机驱动继电器的C语言程序

楼主(2014-05-26):
如果用STC89C52单片机控制一个高电平有效的四路继电器模块,继电器模块直接接单片机I/O口,要求在达到一定条件时,单片机控制I/O输出使继电器吸合和断开的C程序怎么编写?

网友A(2014-07-08):
这个程序太简单了,这样的产品模块我也见过,单片机io口输出一个0他就吸和了

网友A:
输出一个一,他就,断开了

网友B(2014-11-23):
直接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不过接继电器最好加驱动,并且加保护,否则好易烧单片机!

网友C:
继电器模块直接接单片机I/O口,这样很容易烧坏单片机的,估计也没有人这样接过,直接在继电器的开关线圈上面接个三极管8050就可以了,三极管的线圈上面反向接一个二极管{(4007)也可以},高电平就吸合了,低电平就关闭,程序很简单。

网友D(2015-05-09):
我也需要这个编程,请问你有这个编程吗?谢谢了

网友E:
高低电平控制

网友F:
高电平有效的继电器,单片机IO直接对其控制效果不是很好,单片机输出的电流比较小,建议加三极管增加电流!

网友G(2017-12-21):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太简单了,这样的产品模块我也见过,单片机io口输出一个0他就吸和了

我的使用低电平控制的,可是给了0后,继电器总是吸合,断开反复切换

网友H:
你要求的条件都没说 怎么写啊

网友I:
#include <reg52.h>
void main()
{
      if(条件1)
      {P1_0 = 1;}
     else
       {P1_0 = 0;}
  if(条件2)
      {P1_1 = 1;}
  if(条件3)
      {P1_2 = 1;}
  if(条件4)
      {P1_3 = 1;}
}

网友J:
用单片机控制UL2003驱动继电器,继电器线圈要并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K:
如果用STC89C52单片机控制一个高电平有效的四路继电器模块只要在相应IO口接1~3K上拉电阻满足模块里晶体管输入电流就可以了,程序就和点亮LED基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