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问题,求指导 ,C语言版和仿真电路

楼主(2014-05-30):
用DAC0832设计一个D/A接口,要求地址中必须A12=0,设计P1连接一个8位拨码开关, 读得P1的值为0、1、2、3、4、5、6时,分别输出0V、1V、2V、3V、4V、5V、2.5V。用直流电压表测量输出电压。

网友A(2014-07-08):
可以使用查表法来解决你上面这个程序,表中的每一个值就对应一个电压,然后在程序中判断八个开关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