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实现计时器功能

楼主(2014-05-31):
例如厨房倒计时,用开发板输入时长(30s),屏幕显示倒计时,时间到后蜂鸣器响起。求大神帮助。不知道程序如何去写

楼主:
大神在哪里~

网友A(2014-07-08):
就是一个倒计时程序这个很简单51hei论坛里面有很多

网友B(2015-06-04):
你要计时到一定时间,然后判断if(==)蜂鸣器也是一样,

网友C:
应该是用定时器编程,具体的还得求大神

网友D:
如果要做精确定时,那就必须用定时器了,定时时间125us,累计进中断16次后令timer2ms=1,中断函数结束(中断服务函数内容不要写太多,我们要查询式中断)。主循环中检测到2ms标志,清零,同时处理显示,按键以及计时。分别如下:显示每2ms循环数码管com一步,按键每2ms扫描一行,时间每2ms做一次累加(250次为0.5秒,再累加120次为1分,再累加60次为一小时。)。仅有蜂鸣器在125us中运行,震动频率4khz,有源无源蜂鸣器通杀,效果一样。整个程序1个timer中断就搞定,妥妥的,不需要延时函数,时钟不浪费,后期还有大把扩容空间。﹉
补充主逻辑,开机进入waitmode,按键后进入setmode,确认或者几秒钟不按键进入workmode,倒计时结束进入buzzmode,按键或一分钟后返回waitmode。
仅在workmode进行倒计时

网友E(2016-01-15):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TL0 =0x9a;                //¶¨ê±Æ÷3õÖμ
        TH0 = 0xf1;                //¶¨ê±Æ÷3õÖμ
        cnt1++;
        cnt2++;
        cnt3++;
        if(cnt1== 500)
        {
                cnt1 = 0;
                flag10=1;
                if((flag3==1)||(flag03==1))
                {
                        Settime3--;                //Count 100 times
                        min3= Settime3/60;
                        sec3=Settime3%60;
                }

网友E:
你用定时器,定一下1ms一次中断,然后累计1000次,为一秒,让设置的值为30,让去减减,

网友F:
定时器去变成

网友G:
这个的飞来的历程里有

网友H:
挺好的 多查资料啊

网友I(2017-05-07):
自己找百度原理图 用仿真文件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