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热敏电阻

楼主(2014-06-03):
自己的热敏电阻  想让他精确些  以下是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ddWr 0x90   //写数据地址
#define AddRd 0x91   //读数据地址
#define  NUM  4                     //接收和发送缓存区的深度
uchar idata receivebuf[NUM];    //数据接收缓冲区

sbit RST=P2^4;            //时钟 加上后可以关掉DS1302芯片输出
sbit Sda=P2^0;                   // 将p2.0口模拟数据口
sbit Scl=P2^1;                   // 将p2.1口模拟时钟口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e=P2^5;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int data dis[4] = {0x00,0x00,0x00,0x00};            //定义3个显示数据单元和1个数据存储单元

bit ADFlag;          //定义AD采样标志位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uchar code table3[] = "A:   .  B:   .  ";
uchar code table4[] = "C:   .  D:   .  ";
/*******************延时函数ms*****************/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定义了两个变量
        for(a=x;a>0;a--)//循环x个1ms就是多少xms
                for(b=110;b>0;b--);//在11.0592MHz的晶振下,循环110此约为1ms,但不是精确的
}
/****************lcd写指令****************/
void write_12864com(uchar com)          //写指令
{
        rw=0;
        rs=0;
        delay(5);
        P0=com;
        e=1;
        delay(10);
        e=0;
        delay(5);
}

/****************lcd写数据****************/
void write_12864deta(uchar deta)           //写数据
{
        rw=0;
        rs=1;
        delay(5);
        P0=deta;
        e=1;
        delay(10);
        e=0;
        delay(5);
}
/******************lce初始化****************/
void init12864()
{
        write_12864com(0x30);
        delay(5);
        write_12864com(0x0c);
        delay(5);
        write_12864com(0x01);
        delay(5);
}
/******************lce显示****************/
void display1()
{
        uchar j;
        write_12864com(0x88);
        delay(10);
        for(j=0;j<16;j++)
        {
                write_12864deta(table3[j]);
                delay(5);

        }
        write_12864com(0x98);
        delay(10);
        for(j=0;j<16;j++)
        {
                write_12864deta(table4[j]);
                delay(5);

        }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char pos)
{
  write_12864com(pos | 0x98);  //数据指针=80+地址变量
}
/******************************************************************/
/*                                                                */
/* 数据处理与显示                                                 */
/* 将采集到的数据进行16进制转换为ASCLL码。                        */
/*                                                                */
/******************************************************************/

show_value(uchar ad_data)

{
    dis[2]=(-ad_data/45);   //AD值转换为3为BCD码,最大为5.00V。
    dis[2]=dis[2]+0x30;         //转换为ACSII码
    dis[3]=(-ad_data%45);   //余数暂存
    dis[3]=dis[3]*10;    //计算小数第一位
    dis[1]=dis[3]/46;
    dis[1]=dis[1]+0x30;         //转换为ACSII码
    dis[3]=dis[3]%46;
    dis[3]=dis[3]*10;    //计算小数第二位
    dis[0]=dis[3]/46;                                                                             //
    dis[0]=dis[0]+0x30;  //转换为ACSII码
        return(0);
}

/******************启动IIC总线****************/
void Start(void)
{
        Sda=1;
        _nop_();
        Scl=1;
        _nop_();
        Sda=0;
        _nop_();
        Scl=0;
}

/******************停止IIC总线****************/
void Stop(void)
{
        Sda=0;
        _nop_();
        Scl=1;
        _nop_();
        Sda=1;
        _nop_();
        Scl=0;
}

/*****************应答IIC总线****************/
void Ack(void)
{
        Sda=0;
        _nop_();
        Scl=1;
        _nop_();
        Scl=0;
        _nop_();
}

/*****************非应答IIC总线****************/
void NoAck(void)
{
        Sda=1;
        _nop_();
        Scl=1;
        _nop_();
        Scl=0;
        _nop_();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Send(uchar Data)
{
        uchar BitCounter=8;
        uchar temp;
        do
        {
                temp=Data;
                Scl=0;
                _nop_();
                if((temp&0x80)==0x80)
                Sda=1;
                else
                Sda=0;
                Scl=1;
                temp=Data<<1;
                Data=temp;
                BitCounter--;
        }
        while(BitCounter);
        Scl=0;
}
/*****************读入一个字节并返回*****************/
uchar Read(void)
{
        uchar temp=0;
        uchar temp1=0;
        uchar BitCounter=8;
        Sda=1;
        do
        {
                Scl=0;
                _nop_();
                Scl=1;
                _nop_();
                if(Sda) temp=temp|0x01;
                else        temp=temp&0xfe;
                if(BitCounter-1)
                {
                        temp1=temp<<1;
                        temp=temp1;
                }
                BitCounter--;
        }
        while(BitCounter);
        return(temp);
}
/*********读取AD模数转换的值,有返回值**************/
uchar ReadADC(uchar Ch1)
{
        uchar Data;
        Start();                                                                //写入芯片地址
        Send(AddWr);
        Ack();
        Send(0x40|Ch1);                                                        //写入选择的通道,本程序只用单端输入,差分部分需要自行添加
                                                                              //Chl的值分别为0、1、2、3,分别代表1-4通道
        Ack();
        Start();
        Send(AddRd);                                                    //读入地址
        Ack();
        Data=Read();                                                    //读数据
        Scl=0;
        NoAck();
        Stop();
        return Data;                                                           //返回值
}
void main()
{

        init12864();
        display1();

        delay(5);
        RST=0;                                                                         //关时钟DS1302

        delay(5);

        TMOD |= 0x10;
        TH1=0xff;
        TL1=0x00;
        EA=1;
        ET1=1;
        TR1=1;
        while(1)
        {
                if(ADFlag)                                                 //定时采集输入模拟量
                {
                        ADFlag=0;
                show_value(ReadADC(0)); //显示通道0
            lcd_pos(0x01);
        write_12864deta(dis[2]);        //整数位显示
        lcd_pos(0x02);
        write_12864deta(dis[1]);        //第一位小数显示
        lcd_pos(0x03);
        write_12864deta(dis[0]);        //第二位小数显示

                show_value(ReadADC(3)); //显示通道3
            lcd_pos(0x05);
        write_12864deta(dis[2]);        //整数位显示
        lcd_pos(0x06);
        write_12864deta(dis[1]);        //第一位小数显示
        lcd_pos(0x07);
        write_12864deta(dis[0]);        //第二位小数显示
                }

        }
}
/**************定时器中断程序**************/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using 1//定时器1执行数码管动态扫描
{
        static unsigned int j;
        TH1=0xfb;                                                        //重新赋值
        TL1=0x00;
        j++;
        if(j==200)
                {
                        j=0;
                        ADFlag=1;
                }                                                                 //定时置位AD采样标志位
}

网友A(2014-07-17):
热敏电阻的经度分来就很低 ,弄个10位的ad效果可能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