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遥控电子密码锁里面STC89C52都有存储功能,为什么还要加个AT24C02芯片

楼主(2014-06-04):
  谁能解释一下原因呢

网友A:
单片机内部的存储器必须分块擦除再写入的。而at24c02可以通过IIC协议单字节,任意写入和读取。

网友B:
我现在全部使用内部FLASH存储,降低成本,最关键的是做好内部FLASH磨损机制。

网友C:
是不是就像手机机身内存,还要加内存卡差不多吧

网友D(2014-07-17):
同意2楼意见,单片机内部的存储功能做字典之类的还行,不适合做经常读写的~~

网友E:
52单片机存储断电后会消失,而后者有断电保持功能,可以掉电后依旧存在。

网友F(2015-12-12):
不能单字节的

网友G:
授教了,寶貴的資料

网友H(2017-04-20):
89C的单片机内的是FLASH,仅用于程序存储,用户不能用于字节存取,STC15系列的可以,见其手册

网友I:
片内的也就是存个配置什么的还行 其它的不太好用啊 小一点的256一个扇区 大一点的512一个扇区 你写了100个数据进去 要改其中一个 就要读出所有100个 改写其中一位 然后擦除整个扇区 然后把100个都写回去 如果不这么干 指定地址直接写入你要改写的那位 会出现任何情况 反正我试的时候是乱写 24xx不是这么干的 直接写你要改那一位 有些程序就指着存取干活呢 实时保存当前状态的 片内效率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