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定时5分钟吗??

楼主(2014-06-05):
#include <89C52.h>
void rr(void)
{
   unsigned char ABC;
   unsigned char YY;
   for(A=100;k>0;k--)
   for(B=20;i>0;i--)
   for(C=248;j>0;j--)
    while(1)
  {

  rr();
  if(YY==300)
  {
    YY=0;
P0.0=1;

  }
}
}

网友A:
在keil中仿真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
这个不可以

网友B:
用中断做做比较精确

网友C:
使用定时器定时出一个时间单位比如10mS,然后构建Time10mS,Time1S、Time60S的变量,这样就可以堆垒出各种时间了。

网友D:
真的蛮好的哦

网友E(2016-12-21):
在keil软件里面调试一下

网友E:
模拟看一下具体延时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