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开关电源PCB设计要点和电气要求

楼主(2014-06-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2014-09-02):
输入地与输出地本开关电源中为低压的DC-DC,欲将输出电压反馈回变压器的初级,两边的电路应有共同的参考地,所以在对两边的地线分别铺铜之后,还要连接在一起,形成共同的地

网友B(2016-03-13):
刚好要设计,就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