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产品设计系统声---思维及源代码

楼主(2014-06-05):
/* .h文件 */
#ifndef _BEEPER_H
#define _BEEPER_H

extern void ProF_10mS_Beeper(void);
extern void SetBeep(u8 num,u8 time_on,u8 time_off);

#endif

/* .C文件 */
#include "macro.h"
#include "bsp.h"
#include "beeper.h"

/*
Auther: DongInker
System: InkerSys

           |-----------------------------------------BeenNum---------------------------------------------|
           |----------------------BeepCnt 1------------------|-----------------BeepCnt 2--------------|
开        |--beeper_on_timer---|                                |------------------------|                         |
关  -----|                                 |--beeper_off_timer--|                              |--------------------|

API使用

关闭:     SetBeep(0,0,0);
长叫:     SetBeep(1,0,0);
叫1声 :   SetBeep(1,20,30);
叫2声 :   SetBeep(2,20,30);
连续声:   SetBeep(0XFF,20,30);

SetBeep(1,5,0);      按键人机界面使用
SetBeep(0xff,35,50); 运行中提示声
SetBeep(0xff,20,30); 危险出错警报声

注: num > 0XFF 做连续声特殊应用
*/

static u8    beeper_on_timer = 0,beeper_off_timer = 0,BeepNum = 0;
static u16  BeepCnt = 0;

/* 配置参数 (次数 开声音时间  关声音时间) */
GLOBAL void SetBeep(u8 num,u8 time_on,u8 time_off)
{

    BeepNum = num;
    beeper_on_timer  = time_on;
    beeper_off_timer = time_off;
    SetBeeper(0);
    BeepCnt = 0;
}

/* 系统后台定时10mS调用一次 */
GLOBAL void ProF_10mS_Beeper(void)
{
    if(BeepCnt)
        {
        BeepCnt--;
        if(BeepCnt == beeper_off_timer)
            SetBeeper(0);
        }
    else
        {
        if(BeepNum == 0XFF)
            {
            SetBeeper(1);
            BeepCnt = beeper_on_timer + beeper_off_timer;
            }
        else if(BeepNum)
            {
            SetBeeper(1);
            BeepNum --;
            BeepCnt = beeper_on_timer + beeper_off_timer;
            }
    }
}

网友A(2014-07-17):
引用 网友B:
牛人大作,要是有电路图就更好了

控制连续声蜂鸣器只要高低电平就可以了吧,跟电路图没什么关系啊

网友B:
牛人大作,要是有电路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