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

楼主(2014-06-06):
AD与DA不接锁存器能连在一个单片机上吗

网友A:
只有P2足够给AD,DA的片选、地址、命令使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P2足够给AD,DA的片选、地址、命令使用就可以!

嗯,WR   RD写程序时会相互影响吗

网友A:
这个要求AD、DA必须是统一的总线方式比如一样的8080、一样的8060接口,就没影响了。

网友B:
真的蛮好的哦

网友C(2014-07-21):
嗯,没研究,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