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编译时 地址空间溢出

楼主(2014-06-06):
data只用了165就溢出,stc-89c51 RAM 不是有512吗?怎么还是溢出的呢? keil 我已经增加了STC的数据库。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memroy model  重新选一个就 ok了

网友B:
51单片机是8处理器,可以经过寄存器寻址为256字节,
512内存分配如下:
低128是可以直接寻址通用,速度快,可直接寻址。
高128是地址与特殊功能寄存器通用,访问是经过寄存器间接寻址,定义变量加关键字 idata。
   256为使用外部总线访问地址为0~0xFF,定义变量关键字为 xdata。
刚好512字节内存
编译器芯片选择AT89C51只可以访问128字节
               选择AT89C52就可以使用idata 使用高128字节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单片机是8处理器,可以经过寄存器寻址为256字节,
512内存分配如下:
低128是可以直接寻址通用,速度快 ...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mroy model  重新选一个就 ok了

网友C(2018-07-13):
引用 网友B:
51单片机是8处理器,可以经过寄存器寻址为256字节,
512内存分配如下:
低128是可以直接寻址通用,速度快 ...

大神!问题解决了!

网友D(2018-09-22):
引用 网友C:
大神!问题解决了!

大神,请问一下你那个问题是咋解决的

网友E(2020-04-16):
引用 网友A:
memroy model  重新选一个就 ok了

怎么选哦

网友F(2020-07-18):
引用 网友B:
51单片机是8处理器,可以经过寄存器寻址为256字节,
512内存分配如下:
低128是可以直接寻址通用,速度快 ...

谢谢指教

网友G:
不需要改变的数组前面加上code

网友H(2021-02-25):
引用 网友G:
不需要改变的数组前面加上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