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用18B20和51单片机实现显示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的程序

楼主(2014-06-07):
求助怎么用18B20和51单片机实现显示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的程序

网友A(2014-07-08):
设置两个变量,一个保存最高温度一个把保存最低温度,然后每当测到一个温度就和这两个温度进行比较,并把最新的值赋予给这两个变量,这样就可以得出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