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点,不知道蓝牙模块是否正常

楼主(2014-06-09):
           线都连好了,用手机发送数据,没有反应
    单片机是89c52rc      代码是买小车送的,我看了一下,有的代码好像没有用,不过应该不影响运行
    #include<AT89x51.H>

    #define Left_moto_go      {P1_0=1,P1_1=0,P1_2=1,P1_3=0;}    //左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define Left_moto_back    {P1_0=0,P1_1=1,P1_2=0,P1_3=1;}     //左边两个电机向后转
    #define Left_moto_Stop    {P1_0=0,P1_1=0,P1_2=0,P1_3=0;}    //左边两个电机停转
    #define Right_moto_go     {P1_4=1,P1_5=0,P1_6=1,P1_7=0;}    //右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define Right_moto_back   {P1_4=0,P1_5=1,P1_6=0,P1_7=1;}    //右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define Right_moto_Stop   {P1_4=0,P1_5=0,P1_6=0,P1_7=0;}    //右边两个电机停转

    #define left     'C'
    #define right    'D'
    #define up       'A'
    #define down     'B'
    #define stop     'F'

    char code str[] =  "收到指令,向前!\n";
    char code str1[] = "收到指令,向后!\n";
    char code str2[] = "收到指令,向左!\n";
    char code str3[] = "收到指令,向右!\n";
    char code str4[] = "收到指令,停止!\n";

    bit  flag_REC=0;
    bit  flag    =0;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0;
    unsigned char  buff[5]=0; //接收缓冲字节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x,y;
     for(x=0;x<k;x++)
       for(y=0;y<2000;y++);
}

/************************************************************************/
//字符串发送函数
      void send_str( )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i] != '\0')
       {
        SBUF = str[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void send_str1( )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1[i] != '\0')
       {
        SBUF = str1[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void send_str2( )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2[i] != '\0')
       {
        SBUF = str2[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void send_str3()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3[i] != '\0')
       {
        SBUF = str3[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void send_str4()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4[i] != '\0')
       {
        SBUF = str4[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
//前速前进
     void  run(void)
{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

//前速后退
     void  backrun(void)
{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往前走
}

//左转
     void  leftrun(void)
{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

//右转
     void  rightrun(void)
{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往前走
}
//STOP
     void  stoprun(void)
{

     Left_moto_Stop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Stop ;  //右电机往前走
}
/************************************************************************/
void sint() interrupt 4      //中断接收3个字节
{

    if(RI)                     //是否接收中断
    {
       RI=0;
       dat=SBUF;
       if(dat=='O'&&(i==0)) //接收数据第一帧
         {
            buff[i]=dat;
            flag=1;        //开始接收数据
         }
       else
      if(flag==1)
     {
      i++;
      buff[i]=dat;
      if(i>=2)
      {i=0;flag=0;flag_REC=1 ;}  // 停止接收
     }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TMOD=0x20;
    TH1=0xFd;             //11.0592M晶振,9600波特率
    TL1=0xFd;
    SCON=0x50;
    PCON=0x00;
    TR1=1;
    ES=1;
    EA=1;

    while(1)                            /*无限循环*/
    {
      if(flag_REC==1)                    //
       {
        flag_REC=0;
        if(buff[0]=='O'&&buff[1]=='N')    //第一个字节为O,第二个字节为N,第三个字节为控制码
        switch(buff[2])
         {
              case up :                            // 前进
              send_str( );
              run();
              break;
              case down:                        // 后退
               send_str1( );
              backrun();
              break;
              case left:                        // 左转
               send_str2( );
              leftrun();
              break;
              case right:                        // 右转
              send_str3( );
              rightrun();
              break;
              case stop:                        // 停止
               send_str4( );
              stoprun();
              break;

         }

     }
    }
}

网友A:
pcb线路板打样qq:867843186

网友B:
蓝牙的灯闪烁吗,手机能连上蓝牙吗?嘿嘿你的车和我的一样,

网友C(2015-01-13):
你的蓝牙模块和我的一样 也是遇到连接不上问题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