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题

楼主(2014-06-10):
设时钟频率为6MHz,试编写利用T0产生的1秒定时程序

网友A(2014-07-17):
直接要程序一般是没有人会给你的 ,要一个思路还差不多

网友B:
TMOD=0x01;

网友B:
{if(a==20)
{写入你的程序
}
TMOD=0x01;
TH0=0x9e;
TL0=0x58;
ET0=1;
TR0=1;
EA=1;
void timer() interrupt 1
{uchar a;
TH0=0x9e;
TL0=0x58;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