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题

楼主(2014-06-10):
设时钟频率为6MHz,试编写利用T0产生的1秒定时程序

网友A:
真的蛮好的哦

网友B:
还24小时必答,无法保证就不要 吹这个牛啊,这比ACCESS论坛回覆速度太不稳定多了~~

网友C(2019-01-05):
51单片机定时时间的计算

网友D:
/*-----------------------------------------------
名称:定时器0
内容:通过定时让LED灯闪烁
设时钟频率为6MHz,试编写利用T0产生的1秒定时程序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LED=P1^2;    //定义LED端口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50毫秒@6.000MHz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L0 = 0x58;                //设置定时初值 50毫秒@6.000MHz
        TH0 = 0x9E;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主程序
------------------------------------------------*/
main()
{
        Init_Timer0();
        while(1);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unsigned char Count=0;
        TH0=0x58;                  //重新赋值 50毫秒@6.000MHz
        TL0=0x9E;
        Count++;
        if(Count>20) //1秒定时
        {
                LED=~LED;        //指示灯反相,可以看到闪烁 1秒
                Count=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