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文件如何加入自定义设置?

楼主:
发光二极管的总开关为P1^4,是否能在reg52.h文件中添加自定义,设置默认为开呢?我这样添加哪不对?

网友A(2014-06-10):
这样不行吧  这样这句根本就执行不到  你得写到 主函数里面 ,,或者干脆用一根杜邦线直接短路p14到gnd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行吧  这样这句根本就执行不到  你得写到 主函数里面 ,,或者干脆用一根杜邦线直接短路p14到gnd即可

sbit Leds_turn=P1^4 这句能执行到,但后一句就不能执行了,所以在编写时可以直接调用Leds_tu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