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本站程序求教,谢谢

楼主(2014-06-10):
新手求教,如下程序里的主函数大括号后第一句guandz();这个函数来自哪里?程序里咋看不出来?

//晶振:12M//实验方法:首先要把51hei单片机开发板上的ne555的方波输出信号J7的第一脚用杜邦线//        引入P3.2口,数码管即可显示ne555震荡电路当前的频率值,旋动PR1电位器可//        发现数字有变化.//原理:1秒钟内计数外部脉冲个数,如计数1000次,则表示频率为1000Hz//1秒钟定时采用51单片机定时器0实现,外部脉冲由外部中断0引脚接入 #include<reg51.h>#include"51hei.h"#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uchar counter1;sbit duan=P2^6;     //74HC573的LE端  U5  LED的段选端sbit wei=P2^7;      //74HC573的LE端  U4  LED的位选端unsigned int counter2,tmp;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共阳型数码管0—9显示  unsigned int dis[6];                uchar con[]={0xfe,0xfd,0xfb,0xf7,0xef}; //共阳型数码管控制端   init();delay(uchar);display(); jishu();void main(){guandz();//这个guandz();在哪儿能看到函数内容? init(); while(1) {    jishu();    }    }//定时器0和外部中断0的初始化 init(){   EA=1; EX0=1; ET0=1; IT0=1;  TMOD=0x01; TH0=0x3c; TL0=0xaf; TR0=1;}//延时程序 delay(uchar x){ uchar a,b; for(a=x;a>0;a--)  for(b=20;b>0;b--);}//外部中断0中断程序 void external0()  interrupt 0{    tmp++;   }//定时器0中断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TH0=0x3c; TL0=0xaf; counter1++; }//显示程序 display(){ uchar i;    dis[0]=counter2/10000; //获取计数值的万位 dis[5]=counter2%10000; dis[1]=dis[5]/1000;     // 获取计数值的千位 dis[5]=dis[5]%1000; dis[2]=dis[5]/100;    // 获取计数值的百位 dis[5]=dis[5]%100; dis[3]=dis[5]/10;    // 获取计数值的十位 dis[4]=dis[5]%10;    // 获取计数值的个位 for(i=0;i<5;i++)  //依次显示万、千、百、十、个位,动态显示  {     // P0=0xff;   P0=con;   wei=1;   wei=0;   P0=table[dis];   duan=1;   duan=0;   delay(1);   P0=0;   duan=1;   duan=0;  }  }jishu(){  if(counter1==20)   //定时器定时50ms,故20次中断就表示1秒钟到达     {  counter2=tmp;  display();  tmp=0;  counter1=0;  }   else     display();}

网友A:
#include"51hei.h"  在这个库文件里面哦

楼主:
再问,如上程序是数码管显示,为啥引用关点阵函数呢?而非关数码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