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上实时时钟PCF8563测试程序

楼主(2014-06-12):
...............................PCF8563测试程序主函数............................
................................................................................
................................................................................
#include
#include "pcf8563.h"
#include "IIC.h"
__CONFIG(FOSC_INTOSC&WDTE_OFF&MCLRE_OFF);  //PIC配置位设置
void init_fosc()    //PIC内部晶振设置
{
OSCCON=0x61;
}
...................在PCF8563.h头文件里定义的结构体.....................
struct Time
{
uchar second;
uchar minute;
uchar hour;
uchar day;
uchar week;
uchar month;
uchar year;
};

.....................................................................
struct Time time;
void main()

{
init_fosc();
time.second=55;
time.minute=51;
time.hour=11;
time.day=2;
time.week=6;
time.month=4;
time.year=14;
P8563_Set_Time();   //PCF8563设置时间子函数
nop();nop();
while(1)
{
P8563_Read_Time();//读取PCF8563子程序
TRISB=0b00000000;
PORTB=~time.second;
uint n;
for(n=0;n<600;n++)
{
nop();
}
}
while(1);
}
...............................IIC通讯子程序.................................
.............................................................................
.............................................................................

#include
#include "IIC.h"
void start()   //IIC起始程序
{
TRISC5=0;   //SCL输出
TRISC4=0;   //SDA输出
    SDA_OUT=1;
    SCL_OUT=1;
nop();
SDA_OUT=0;
nop();      //大于4us
SCL_OUT=0;
}
void stop()  //IIC停止子程序
{
TRISC5=0;
TRISC4=0;
        SDA_OUT=0;
        SCL_OUT=1;
nop();        //大于4us
SDA_OUT=1;
TRISC4 = 1;   //  结束后释放总线,sda输入
}
uchar IIC_Get_Ack(void)   //检测应答信号
{
TRISC4=1;        //应答信号由从机发出,所以SDA设为输入
SCL_OUT=0;
SCL_OUT=1;
nop();
if(SDA_IN==1)    //读取SDA状态时,SCL保持高电平
{
ACK=1;
}
else
{
ACK=0;
}
SCL_OUT=0;
return (ACK);
}
void IIC_Ack()           //主机向从机应答,发送继续信号
{
TRISC4=0;
TRISC5=0;
SDA_OUT=0;
        SCL_OUT=0;
SCL_OUT=1;
nop();            //大于4us
SCL_OUT=0;
SDA_OUT=1;
}
void IIC_NOAck()         //主机向从机非应答,停止继续读取
{
TRISC4=0;
TRISC5=0;
SDA_OUT=1;
SCL_OUT=0;
SCL_OUT=1;
    nop();
SCL_OUT=0;
SDA_OUT=0;
}
void IIC_Write_Byte(uchar dat)     //发送一个字节
{
uchar bitcount=8;
do
{
TRISC4=0;
TRISC5=0;
if((dat&0x80)==0x80)       //dat最高位为1,SDA拉高;dat最高位为0,SDA拉低
{
SDA_OUT=1;
}
else
{
SDA_OUT=0;
}
SCL_OUT=0;
SCL_OUT=1;
nop();
SCL_OUT=0;       //SCL为低电平时,允许SDA电平变化
dat=dat<<1;
bitcount--;
}while(bitcount);
TRISC4=1;
nop();nop();
}
uchar IIC_Read_Byte()            //接受一个字节
{
uchar temp1=0;
uchar bitcount1=8;
TRISC4=1;                //SDA设置为输入
TRISC5=0;
do
{
SCL_OUT=0;
SCL_OUT=1;
nop();
if(SDA_IN)
{
temp1=temp1|0x01;    //如果SDA为1,则置高temp1最低位
}
else
{
temp1=temp1&0xfe;    //如果SDA为0,则置低temp1最低位
}
SCL_OUT=0;
if(bitcount1-1)
{
temp1=temp1<<1;
}
bitcount1--;
}while(bitcount1);
return (temp1);
}
................................PCF8563子程序.......................................
....................................................................................
....................................................................................

#include
#include "PCF8563.h"
#include "IIC.h"
struct DownCounter dcounter;
struct Time time;
uchar Val2BCD(uchar x)   //十进制转BCD码子程序
{
return ((x/10)<<4)+((x)&0x0F);
}
uchar PCF8563_Write_Bytes(uchar addr,uchar length,uchar *pbuf)  //写入子程序
{
uchar send_da;
uchar i=0;
start();
IIC_Write_Byte(0xA2);     //器件地址
do
{;
}while(IIC_Get_Ack());
IIC_Write_Byte(0x02);    //器件读取起始位
do
{;
}while(IIC_Get_Ack());
for(i=0;i
{
send_da=*(pbuf++);
IIC_Write_Byte(send_da);
do
{;
}while(IIC_Get_Ack());
}
stop();
nop();nop();
}
uchar PCF8563_Read_Bytes(uchar addr,uchar length,uchar *pbuf)  //PCF8563读取子程序
{
uint receive_da;
uchar i=0;
start();
IIC_Write_Byte(0xa2);   //器件地址
do
{;
}while(IIC_Get_Ack());
IIC_Write_Byte(0x02);   //最小地址
do
{;
}while(IIC_Get_Ack());
start();
IIC_Write_Byte(0xa3);   //器件读取地址
do
{;
}while(IIC_Get_Ack());
TRISC4=0;
while(length--)
{
receive_da=IIC_Read_Byte();
*(pbuf++)=receive_da;
IIC_Ack();
}
IIC_NOAck();
stop();
nop();nop();nop();nop();nop();nop();
return pbuf[i];
}
uchar P8563_Read_Time()   //PCF8563读取时间子程序
{
uchar temp[7];
PCF8563_Read_Bytes(0x02,0x07,temp);
time.second=BCD2Val(temp[0]&0x7f);
time.minute=BCD2Val(temp[1]&0x7f);
time.hour=BCD2Val(temp[2]&0x1f);
time.day=BCD2Val(temp[3]&0x3f);
time.week=BCD2Val(temp[4]&0x07);
time.month=BCD2Val(temp[5]&0x1f);
time.year=BCD2Val(temp[6]);
return 0;
}
uchar BCD2Val(uchar x)   //BCD转十进制
{
return ((x>>4)&0x0f)*10+(x&0x0f);
}
uchar P8563_Set_Time()   //PCF8563设置时间子程序
{
uchar temp[7];
uchar i;
for(i=0;i<7;i++)
{
temp[i]=Val2BCD(((uchar *)(&time))[i]);
}
return PCF8563_Write_Bytes(0x02,7,temp);
}
uchar P8563_Set_DownCounter()
{
return PCF8563_Write_Bytes(0x0e,2,(uchar *)&dcounter);
}
uchar P8563_Read_DownCounter()
{
return PCF8563_Read_Bytes(0x0e,2,(uchar *)&dcoun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