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口的第二功能可以和第一功能同时用不?

楼主(2014-06-12):
我设置了定时器0中断。我在P3.7接个触发开关。我用proteus 仿真 P3.7的触发开关动作的时候程序有正确的动作。但是我把hex烧入到stc89c52去后(电路同proteus是相同的)单片机根本没动作。请问是怎么回事?p3口的第二功能可以和第一功能同时用不?

网友A:
不可以同时用,这样会导打乱程序的执行,建议把开关换到另外一个口

网友B(2014-07-12):
那是不可以的,建议用个标志位间断一会儿再用

网友C(2017-05-28):
不可以  建议开关换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