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时显示错误,求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6-13):
显示是这样的错误:
Re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123.asm...
123.asm(5): error A40: INVALID REGISTER
123.asm(5): error A9: SYNTAX ERROR
Target not created
程序: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100H
MAIN:
      MOV R1,#DPTR
          MOV   DPTR,#7FF8H
          MOV R7,#08H
LOOP:MOVX  @DPTR,A
HER:  JNB  P3.0,HER
      MOVX  A,@DPTR
          MOV   @R1,A
          INC   DPTR
          INC   R1
          DJNZ  R7,LOOP
        k1: LCALL DISP
        JB P3.2,K2
                INC @R1
        LCALL DISP
    k2: JB P3.3,K1
             DEC @R1
       LCALL DISP
DISP: MOV  A,@R1
      MOV  B,#10
          DIV  AB
          MOV  20H,A
          MOV  21H,B
          CLR  P2.4
          SETB P2.5
          MOV  A,20H
          MOVC  A,@A+DPTR
          MOV  P1,A
          LCALL  DELAY
      CLR   P2.5
      SETB  P2.4
      MOV   A,21H
          MOVC  A,@A+DPTR
      MOV   P1,A
      RET
DELAY: MOV  R6,#01H
DL0:   MOV  R5,#61H
       DJNZ  R5,$
       DJNZ  R6,DL0
       RET
TABLE:  DB   0C0H,0F9H,0A4H,0B0H,99H      ;
        DB  92H,82H,0F8H,80H,90H

END

网友A:
MOV  R1,  #DPTR  这一句有问题。

“DPTR”是51单片机唯一的一个16位寄存器(其实是由DPH和DPL两个8位寄存器组成的“寄存器对”。所以DPTR既不可以作为“立即数”赋值给R1,也不可以将DPTR中的16位内容赋值给8位的R1。更何况“#DPTR"没有一个确定的值。也不可能是DPTR的2个地址。
只有“MOV R1,#DPH”或“MOV R1,#DPL”是合法的,但是传送的DPH或DPL的地址82H或83H。

网友B:
是的 还是 老大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V  R1,  #DPTR  这一句有问题。

“DPTR”是51单片机唯一的一个16位寄存器(其实是由DPH和DPL两个8位寄 ...

谢谢,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