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L6200E: Symbol asc2_1206 multiply defined (by lcd.o and oled.o)

楼主(2014-06-14):
Error: L6200E: Symbol asc2_1206 multiply defined (by lcd.o and oled.o)
解析:
出现以上两个错误的原因主要是:
在同一个工程里面,不同的功能之间增加了一个函数,而这个函数是一样的,所以叫multiply
解决的时候,有以下几种方法:
对于multiply defined这个问题:
1.lcd和oled两个项目分开,也就是不让其在一个项目里同时存在
2.更改一个项目里面的冲定义的函数名
3.如果是对于变量的话,可是尝试使用static--(本人为尝试过)
4.在一个工程里面,但是把它在头文件和组文件中去掉。
使用第4种方法比较不错,经尝试,去掉后,重新编译:0 Error(s), 0 Warning(s).  正确!下载验证成功!!

网友A(2017-05-03):
能讲的详细一些吗,第四个方法,我改了函数名字还是不行

网友B(2019-08-03):
感谢!学到了

网友C(2020-08-22):
就是你可能定义了一个头文件,放到了main里面,但是这个头文件里面的参数你都没有在mian里面使用,就会出现上面的问题,解决办法:屏蔽这个头文件,编译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