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寄存器标志位检查的程序编写问题

楼主(2014-06-14):
检查标志中有SET和RESET两种。其中SET有开始、启动之意。意思就是如果某一变量与SET进行逻辑比较,if(A==SET).........,那么判断为真的情况下,A已经开始。即SET有一定程度上肯定的含义。相比于SET,RESET即为重置、清零的意思。 比如说在串口的接受与发送程序中,如果检测为RESET,那么就代表此种情况已经完成,IO口已经重新置位。即RESET有否定和已经完成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