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S 故障解决

楼主(2014-06-14):
1.用nslookup(网路查询)来判断是否真的是DNS解析故障
注:解析正常的话,会返回正确IP地址

2.查询DNS服务器工作是否正常
ipconfig/all命令 会出项DNS服务器:192.168.1.1
如果显示的是内部地址的话 再用nslookup继续查询,直到找到错误。
如果是外部的话换一个就了以继续使用了。

3.清除DNS缓存信息
在ipconfig /?中有一个名为/flushdns的参数
执行ipconfig /flushdns命令
出现“successfully flushed the dns resolver cache”的提示时
就说明当前计算机的缓存信息已经被成功清除。

4.修改HOSTS(主机)文件法

路径: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
双击hosts 选择记事本打开 之后我们就会看到HOSTS文件的所有内容,
默认情况下只有一行内容“127.0.0.1 localhost”。
注:其他前面带有#的行都不是真正的内容,只是帮助信息而已!!
将你希望进行DNS解析的条目添加到HOSTS文件中,具体格式是先写该域名对应的IP地址,然后空格接域名信息。设置完毕后我们访问网址时就会自动根据是在内网还是外网来解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