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电子元件知识基础

楼主(2014-06-14):
电阻分类
碳膜电阻:价格低,高频特性好,但精度较差,应用于各种电子产品,应用最为广泛
金属膜电阻:耐高温,精度高,高频特性好,主要用于精密仪器仪表等电子产品
线绕电阻:耐高温,精度高,噪声小,功率大,但高频特性差,主要用于低频精密仪表仪器
水泥电阻:功率大,散热好,阻值稳定,绝缘性强,主要用于彩色电视机。计算机及精密仪器等电子产品,属线绕电阻
保险电阻:分为可修复和不可修复两类,其保险丝作用
压敏电阻:对电压敏感,导电性能随施加的电压成非线性变化,低于其标称值成高阻太,相当于开路,高于时,阻值急剧下降,呈低阻态,一旦电压消失
立即回复高阻,应用于彩电。冰箱,洗衣机,传真机,漏电保护器等电子产品中
热敏电阻:分为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在温度测量和温度补偿等电路中通常采用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彩电的消磁电阻,
各种电路的过载保护通常采用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电容器的分类
按结构分:固定电容器,可变电容器,微调电容器
按介质分:空气介质,固体介质(---云母,独石,陶瓷,涤纶),电解电容器
按有无极性:极性与非极性
其中:
云母,独石具有较高耐压性,电解电容具有极性,且具有较大的容量

电感分类
空心电感,铁芯电感,磁芯电感,铜芯电感,永磁芯电感,标准电感,可变电感,动圈电感,旋转电感,电抗电感,换能电感,写/读电感,
LL贴片电感(--即贴片电感)印刷电感,及特殊电感!!
其主要参数有:电感量,品质因素(Q),分布电容
电感线圈的绕制方法:乱绕法,排饶法,见绕法,蜂房式绕法

二极管的分类
按功能用途分:发光二级管,磁敏二极管,压敏二极管,温敏二极管,光敏二极管,双基极二极管,变容二极管,TVP二极管,稳压二极管,阻尼二极管
开关二极管,检波二极管,硅堆、高压硅堆,整流二极管
按制作工艺分:点接触型二极管,面结构二极管
按结构材料分:硅二极管(N型,P型),锗二极管(N型,P型)

三极管的分类
按半导体材料不同:锗管,硅管
按功率不同:小功率三极管,大功率三极管
按工作频率不同:低频管,高频管,超高频管
按用途不同:放大管,开关管,阻尼管,达林顿管
按结构不同:PNP管,NPN管
按封装不同:塑封,玻封,金属封等
主要用于各类放大,开关,限幅,恒流,有源滤波等电路中

分贝的定义
为了反应功率信号经过该电路的变化,可以去这两个功率的比值,但是实践证明:
人耳对声音强弱变化的感觉不是与功率变化成正比。而是与功率变化的对数成正比
为了反应人耳的这种特性,所以去功率比的对数值来定义传输单位:---若P2=10P1;
㏒(P2/P1)=㏒(10P1/P1)=㏒10=1
这个无量纲的数1,叫做1贝尔。在实际应用中,贝尔太大,常用分贝来度量。1贝尔=10分贝
所以,dB表示的功率比为:
功率比=10㏒(P2/P1)
当P1>P2时为﹣,当P1
对于电压是有:电压比的对数----功率比=10㏒(P2/P1)=20㏒(U2/U1)

电子元器件的电浪涌防范措施

1.电路开关工作状态产生浪涌电流的防范---接旁路电容加以御制
一般情况下:
每5—10块集成电路旁接一个0.01-0.1uF电容
或者最好就是每一块大规模集成电路或运算放大器也能旁接一个电容
2.电容性负载接通时产生浪涌电流的防范---降低电容容量,在电容上接上串联电阻
3.电感性负载断开时产生浪涌电压的防范
电感上并联一电阻
在电感负载上并接一个RC之路
电感负载上并接二极管
采用齐纳二极管钳位--使其一端接地,一端接负载电压的另一端
4.驱动白炽灯时长生浪涌电流的防范---可在输出端介入分流电阻
5.供电电源引起的浪涌干扰防范
**交流供电电源引起的浪涌干扰防范-----可在交流电压输入端加上电源滤波器
**直流供电电源引起的浪涌干扰防范

直流稳压电源分为线性稳压电源和开关稳压电源
对于开关电源---可以在开关电源的两根输出线套上一个铁氧体磁珠
线性稳压电源---可以器件输入端增加RC电路来吸收电浪涌
6.TT电路浪涌干扰防范
**具有图腾柱或达林顿输出结构的TTL电路不允许并联使用,只有三态或具有集电极开路输出结构的电路可以并联使用
**在使用TTL电路时,不能将电源VCC和地线颠倒错接,否则将引起很大的电流而有可能造成电路失效
**电路的各个输入端不能与高于+5.5V和低于—0.5V的低内阻电源连接,因为低内阻电源能提供较大电流,会由于过流而烧毁电路
**当将一些集电极开路门电路的输出端并联而使电路具有“线与”功能时,通常应在其公共输出端加一个上啦负载电阻至Ucc端
**TTL的电路的输出端不允许与电源短路,对地短路也应尽量避免
**有时,TTL逻辑电路的多个输入端并未全部使用,如果未使用的输入端悬空,相当于这些输入端处于阀值电平,处理方法如下:
“与”门和"与非"门悬空输入端处理----连入高电位
“与或非”闷得悬空输入段处理------接地
要绝对避免悬空的输入端带开路长线
**当使用集成度较高的门电路芯片时,有可能有闲置的门电路,此时应使这些门处于截止状态,一脚山整个电路的功耗---将其接地
**对于大多数TTL电路如果加上具有非常缓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波形,则在其输出端容易出现不稳定震荡,因此其上升和下降时间不宜过长
构成逻辑电路时:时间不能长于1uS
时序电路的时钟脉冲输入不能长于150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