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基础参考

楼主(2014-06-14):
电子电路单元分布一般规律
电源电路在图右下方,信号源电路在电路图左侧,负载电路在右侧。
各级放大器电路从左向右排列,双声道电路中的左右声道是上下排列的

产生电流的两个条件

1.闭合回路
2.电源

电平概念解说
其是表示电功率、电压和电流相对大小的量
电平用分贝(dB) 分贝=10lgP2/P1=20lgU2/U1=20lgI2/I1
其中:
P2为放大器输出功率,P1为放大器输入功率
U2为放大器输出信号电压,U1为放大器输入信号电压
I2为放大器输出信号电流,I1为放大器输入信号电流

电阻在电路中的作用
1.给电路中某点加上电压
2.降低电路中某点电压
3.将电路中的两点隔离
4.将电流转换成电压
5.分压     6.分流      7.阻尼          8.限流保护

电位器参数标注解说
某电位器外壳上标出:51K-0.25/X
其中,
51K是标称阻值51k欧姆,0.25表示额定功率为0.25瓦。X表示X型电位器
电位器共分三种:
X型-----线性变化,可以用于音响电路,构成立体声平衡控制器
Z型-----指数特性变化,可用来构成音响控制其电路
D型-----对数特性变化,用于一些音调控制器电路,作为音调电位器

电容电路解说
1.耦合电容   2.滤波电容
3.退耦电容   4.高频削震电容
5.谐振电容   6.旁路电容
7.积分电容  8.微分电容   9小火花电容 10.分频电容

电解电容故障
击穿、漏电大故障、容量减小故障、开路故障、爆炸故障
需要注意的是:
爆炸故障:此种情况只出现在有极性电解电容器在跟换新电容器之后,由于正负脚接反而发生爆炸

电容并联解析
1.一大一小电容并联
主要出现在电源滤波电路中,并且在大电容的容量很大很大时才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容量不是很大,感抗不明显,则没有必要再接一个小电容
作用:
大电容为电源滤波电容
小电容为高频滤波电容
2.两个大电容并联
用于电源滤波电路或者是OTL功放电路输出回路作为输出端耦合电容
作用:高频滤波电容
3.两个等容量小电容并联
这是彩色电视机行震荡器电路中的行定时电容电路
其中:
一个为聚酯电容,是正温度系数电容
一个为聚丙烯电容,师负温度系数电容   主要是为了实现温度的互补!!

RC电路分析

1.RC串联
RC串联电路总的阻抗是随频率变化而变化的
总的阻抗=电阻+C容抗
转折频率公式:  f=1/2∏RC
2.RC并联
转折频率公式:  f=1/2∏RC
3.RC串并联
R2与C并联之后,在于R1串联,此种电路中,实际是要求:R2的阻值大于R1,

电感---通直流阻交流----与电容的通交阻直刚好相反
LC谐振电路
谐振频率;   f=1/2∏LC--注LC需开根号
品质因素:  Q=(2∏*f*L)/R  也就是常说的Q值
LC串联谐振电路阻抗特性分析:
1.串联谐振时,电路的阻抗最小,而且为纯阻性。这一点与LC并联谐振相反
2.在LC串联电路中,当信号频率高于谐振频率之后,由于频率升高,电容的容抗减小,而电感的感抗增大
在串联电路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阻抗大的一个元件,即电感起主要作用所以在输入信号频率高于谐振频率时,LC串联谐振电路等效于一个电感
3.在LC串联电路中,当信号频率低于谐振频率之后,由于频率降低,电容的容抗增大,而电感的感抗减小
在串联电路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容抗大的一个元件,即电容起主要作用所以在输入信号频率低于谐振频率时,LC串联谐振电路等效于一个电容

二极管导通条件:
1.正向置执电压
2.正向置执电压达到一定程度,对于硅:0.7V,对于锗0.2V
用于电路中:稳压、限幅、电子开关

电源电路

电路主要由降压电路、整流电路、滤波电路、和两种抗干扰电路组成
降压电路:用变压器符号,表明其主要使用电源变压器
整流电路:用二极管符号,表明其主要使用整流二极管
滤波电路:用电容器表示,表明其主要使用滤波电容器
高频抗干扰电路用电感器和电容器符号,表明其主要使用电感器和电容器
抗干扰及保护电路用电容符号,表明其主要使用电容器

晶体三极管
判断:发射集E箭头朝外的是NPN型三极管
电流的流向:
NPN:由C流到E
PNP:由E流到C
三极管故障解说:开路故障,击穿故障,噪声大故障,性能变劣故障

三种放大器特性解释:

共发射极放大器:最常用的放大器,具有电压和电流放大能力,是唯一能够同时放大信号电流和电压的放大器
共集放大器:常用放大器,只有电流放大能力,没有电压放大能力,又称射极输出器或射极跟随器
共基放大器:用于高频电路中的放大器,只有电压放大能力,没有电流放大能力。这是最难分析的一种放大器

使用判断如下:
三极管有一根引脚被共用,放大器的地线是电路中的公用参考点,
所以三极管的一根引脚应该交流接地,所以,只要看出三极管的那根引脚交流接地,就可以知道是什么类型的放大器!!

网友A(2014-11-07):
不错的资料对硬件学习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