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CB总体设计流程

楼主(2014-06-14):
PCB其主要包含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1.元件
2.铜箔---表现为:导线、焊盘、过孔、敷铜
3.丝印层---印刷电路板的顶层,采用绝缘材料制成
4.印刷材料----采用绝缘材料制成,用于支撑整个电路板

PCB板的板层
1.堆栈管理器
设计|层叠管理,使用时,可查阅网上说明
2.板层颜色
设计|板层颜色,同上!!!

Altium design 提供的所有工作层面,一共六种类型
1.信号层
信号层即为用于建立电气连接的铜箔层,AD最多提供32层信号层,
分别为:TOpLayer,MidLayer1,MidLayer2...MidLayer30,BottomLayer!!
2.内平面
内部电源层是专门用于建立电源网络的铜箔,可以算作信号层的一种,AD最多提供16层内部电源层,
分别为:Internal Plane,...,Internal Plane 16!!
3.机械层
机械层适用于支持电路板的印制材料层,AD 最多提供32层机械层!!
4.掩膜层
掩膜层是为了方便焊接而设计的
5.丝印层
丝印层即电路板的文字说明层
6.其余层

PCB设计流程
1.PCB设计工作的准备工作---网络表+元件的封装
2.根据系统规模的大小,设计需要遵循的标准等,生成合适的PCB板---板的大小+层数+形状等
3.使用同步器或者导入网络报表文件,引入原理图中的全部信息
4.根据导入的网络报表,采用元件自动布局操作,将网络表中的元件放置到步骤1中定义的PCB板上,此时完成元件的初步布局步骤!
5.根据元件的功能分布和布线要求对系统的自动元件布局进行调整与按键布局是PCB板设计的关键步骤之一,良好地布局相当重要
6.根据实际需要,对PCB板进行布线,分走动布线和手动布线。良好的设计通常是以手工布线和自动布线相结合而进行的
7.完成布线工作后,对PCB板进行敷铜、添加安装孔,完成PCB板的后续工作
8.检查PCB板,如果有需要,对PCB板进行信号完整性仿真
9.生成各种PCB板报表,并打印保存PCB文件,准备制作PCB印制板!!

生成PCB的三种方法
1.通过向导生成PCB----可以在生成PCB文件的过程中设置PCB板的各个参数
2.手动生成PCB----先生成一个PCB文件,然后手动设置PCB板的各个参数
3.通过模板文件生成PCB----生成的前提是有合适的模板文件

PCB自动设计步骤
1.准备原理图
2.新建PCB电路板
3.载入网络表---设计|Update PCB Document  单击 执行更改
4.设计布线规则---设计|规则
5.元件布局-----可手动,可自动
6.自动布线----自动布线|全部

元件的自动布局方法
成群放置顶
统计的放置顶
推挽式自动布局

自动布线规则
1.电器规则--违反规则对象以绿色显示
2.布线规则
3.标贴技术规则
4.阻焊层规则
5.电源层规则
6.测试点规则
7.制造规则
8.高频规则
9.布局规则
10.信号完整性规则

元件自动布线
1.全部----自动布线|全部...   弹出 Situs布线策略设置完后 route all  即可
2.网络----对某个网络单独进行布线
3.网络类----对指定网络类进行自动布线
4.连接----用于对指定连接单独布线
5.区域----对指定区域内的所有网络进行自动布线
6.Room空间----对指定Room空间内的所有网络进行自动布线
7.元件----对于某个元件相连的所有网络进行自动布线
8.器件类----对于某个元件类中的所有元件相连的全部网络进行自动布线
9.在选择的原件上连接-----对与选定元件相连的所有飞线进行自动布线
10.在选择的元件之间连接----对所轩辕剑的相互之间的飞线进行自动布线
11.扇出----对所选对象进行扇出布线,此操作需要设置FanoutControl规则,该操作对复杂的高密度PCB设计的自动布线非常有用
12.设定----用于设置布线规则和布线策略
13.停止----停止当前的自动布线操作
14.重置----重新开始布线操作
15.Pause---暂停当前的自动布线操作

手工布线的5种转角模式:
1.45度转角
2.90度转角
3.45度弧型转角
4.90度弧形转角
5.任意角度转角
放置到导线的起点以后,可以通过按Shift+Space在这五种模式之间切换
另外,还可以按下Space选择布线是以转角开始,还是以转角结束
手动布线时,可能需要切换导线所在的信号层。在放置导线的起点以后,按键盘上数字区的*、+/-可以切换当前所绘导线所在的信号层
再切换的过程中,系统自动在上下层的导线连接处放置过孔

用鼠标双击可以打开“轨迹”属性设置对话框,在该对话框的上部,可以设置导线的起始点坐标、结束点坐标和导线宽度
在属性栏的两个下拉列表框中可以设置导线所在的层和所属的网络,
选中"锁定"复选框将锁定该导线,选中"使在外"复选框将使改导线成为禁止布线区的一部分

布线结果的检查
在所有的布线完成以后,可以通过DRC(设计规则检查)对布线的结果进行检查,DRC可以检查出PCB中是否有违反设计规则的布线
工具|设计规则检查...  然后进行选择,“运行DRC”即可

添加泪滴
其是指在导线和焊盘/过孔的连接处添加一段过渡铜箔,过渡铜箔呈现泪滴状
工具|泪滴  然后选择,最后确定即可!!

添加敷铜
网格状填充区又称敷铜,敷铜就是将电路板中空白的地方铺满铜箔,这不仅是为可好看,最主要的目的是提高电路板的抗干扰能力,起到屏蔽外界干扰
的效果,通常将敷铜接地,这样电路板中九充满了接地的铜箔!!
放置|"多边形敷铜" 弹出选择菜单,有三种填充模式可选:
Solid实心填充,
Hatched影线化填充(导线/弧)
None无填充(只有边框),一般选择"影线化填充"

添加矩形填充
矩形填充可以用来连接焊点,具有导线的功能
放置矩形填充的主要目的是使电路板良好接地、屏蔽干扰及增加通过的电流
电路板中举行填充主要都是地线!!!
放置|矩形填充   即可通过鼠标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