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原理图---Sch的总体设计过程

楼主(2014-06-14):
总体设计过程如下:
1.设计图纸大小
2.设置原理图的设计环境,设置好格点大小、光标类型等参数
3.放置元件
4.原理图布线,即连接器件
5.调整线路
6.报表输出---生成各种报表
7.文件保存并打印

原理图的构成
1.元件
2.铜箔---分导线、焊盘、过孔、敷铜
3.丝印层----PCB上的元件的文字说明!在原理图上丝印层上的标注是原件的说明文字
4.端口----在多张原理图之间建立电气连接而引入的具有电气特性的符号
5.网络标号----相同的网络标号,表示电路具有电器连接
6.电源符号----标注的只是原理图上的电源网络,并非实际供电器件

原理图设计要求
1.准确性---必须有准确的电气连接,和正确的元件封装
2.层次----准确性不是唯一需求,需要掌握设计的层次,根据电路需求选择合适的设计方法
3.美观---布局合理,清楚易读

原理图设计流程
1.在工程文件中,新建原理图文件
2.设计原理图图纸及相关信息
3.装载所需要的元件符号库
4.放置元件符号
5.调整原理图中的元件布局
6.对原理图进行连线
7.检查原理图错误并修改----ERC检测
8.注释原理图
9.保存并打印输出
值得注意
1.元件边框中有符号,像"非"的意思,或者是"反"的意思的那种,
此种情况可在"Pin特性"对话框中符号栏"外部边沿"中的符号,在下拉列表框中选择"Dot"
2.元件具有备用特性,或者说是第二功能的
此种情况可在"Pin特性"对话框中,在"显示名称"文本框中输入"\"(反斜杠符号)表示引脚中该字母带上划线,!!

网友A(2017-02-13):
不错的文件,值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