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EMON Tools Lite 虚拟光驱的安装及使用

楼主(2014-06-14):
DAEMON Tools Lite ,支持Win9x/win2k/Win Me/XP/Vista/Win7。)。是一款对于单机游戏玩家必不可少的软件,对于笔记本的用户更是不可缺少。
软件下载地址:http://yfdisk.com/file/zhuomuniao/d64b40d0/
双击安装文件,点击安装按钮,
然后一路点击下一步便可以完成安装,
需要注意的是,安装完毕后需要重新启动操作系统才能生效。
虚拟CD/DVD-ROM菜单
1.首先现要设定一下虚拟光驱的数量,daemon tools最多可以支持4个虚拟光驱,你可以按照你的需求设置,一般设置一个就足够了。在某些情况下,比如你的游戏安装文件共有4个镜像文件,那么你可以设定虚拟光驱的数量为4,这样安装游戏的时候就可以不用时不时的调入光盘镜像了。设置完驱动器的数量后,在"我的电脑"里面就可以看到2个新的光驱图标。
2.现在就可以加载镜像文件了,选择安装镜像文件,然后会弹出一个窗口,选择镜像文件,选择好镜像文件,按一下打开按钮。这时打开我的电脑,可以看到已经插入光盘了。打开这张光盘,可以看到里面的文件,可以对这张光盘进行复制和粘贴或者双击安装文件来安装游戏等操作,和操作真实的光盘文件一样。到这里主要的工作就结束了,接下来就可以安装软件或运行游戏了
常见问题及解决
1.反复重启
i.安装错误导致的无法安装
进入 dos界面,输入regedit并回车
进入注册表,展开到如下: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19659239224e364682fa4b af72c53ea4 或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14919ea49a8f3b4aa3cf10 58d9a64cec,将其整个删除。
然后在运行安装程序~~~
ii.SPTD驱动问题
a.删除注册表的键值,同上。
b.在官方网站下载sptd驱动,安装,重启,OK!!!
如果不能安装,运行注册表,展开进入: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sptd ,修改其中Start的键值,改为4
c.、重新安装Daemon Tools!!
2.无法设置新盘符
开注册表编辑器。然后按Ctrl+F打开查找对话框,输入LowerFilters进行查找,找到后直接将其删除,
按F3键再重复查找并删除该项,重新启动系统后即可解决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在操作注册表之前请做好备份操作。
3.解决卸载后的遗留问题
a.依打开设备管理器在ScsI和RAID控制器中找到“d347prt scsi controller”或“d346prt scsi controller”(根据安装的daemon的版本)
b.系统设备找到“pnp bios extension” 删除(如果有的话)
c.打开文件夹选项,把“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的勾去掉,“隐藏文件和文件夹”设为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搜索系统文件夹下的d346bus.sys和d346prt.sys(这里版本不同会有不同的显示,比如3.46版的显示d346bus.sys和d346prt.sys)找到删除。
d.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搜索前面提到的d346bus.sys和d346prt.sys(这里版本不同会有不同的显示,比如3.46版的显示为d346bus.sys和d346prt.sys)
e.重启,查看设备管理器,系统设备是否有残留,如果发现有黄色叹号的标记,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