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显示程序只显示十位,不显示个位(P2.5是十位位选,P2.4为个位位选)...

楼主(2014-06-15):
ORG  0000H
AJMP  MAIN
MAIN:    MOV  R2,#50
                 CLR C
   D0:  CALL ADCINT
        CALL DISP
   D1:        JNB P2.3,KEY1
                JNB P2.2,KEY2
                LJMP D0

//A/D转换程序
ADCINT :MOV R1,#30H
             MOV DPTR,#7FF8H
             MOV R7,#08H
  ADC:   MOVX  @DPTR,A
HER:    JNB  P3.0,HER
         MOVX  A,@DPTR
             MOV   @R1,A
             INC   DPTR
             INC   R1
             DJNZ  R7,ADC
                 RETI

显示程序
DISP: MOV  A,R2
       MOV  B,#10
       DIV  AB
           MOV  20H,A
           MOV  21H,B
           MOV   DPTR,#TABLE

          CLR  P2.4        //十位显示
      CLR  P2.5
          MOV  A,20H
          MOVC  A,@A+DPTR
          MOV  P1,A
          SETB P2.4
          CALL  DELAY

          CLR  P2.4       //个位显示
          MOV DPTR,#TABLE
      MOV   A,21H
          MOVC  A,@A+DPTR
      MOV   P1,A
          SETB P2.5
          CALL  DELAY
      RET
KEY1:  CALL DELAY1
       JB  P2.3,D1
           MOV A,R2
           INC A
           MOV R2,A
           CALL DISP
           RET

KEY2:  CALL DELAY1
       JB  P2.2,D1
           MOV A,R2
           DEC A
           MOV R2,A
           RET

DELAY: MOV  R6,#5
D2:   MOV  R5,#249
DL0:   NOP
       NOP
           DJNZ R5,DL0
           DJNZ R6,D2
       RET
DELAY1: MOV  R6,#10
D3:   MOV  R5,#249
DL1:   NOP
       NOP
           DJNZ R5,DL0
           DJNZ R6,D3
       RET
TABLE: DB  0C0H,0F9H,0A4H,0B0H,99H
        DB  92H,82H,0F8H,80H,90H
        END

网友A(2014-07-17):
看到汇编就头疼,楼主学C吧

网友B(2014-09-27):
显示程序没问题

网友C:
小错误:
显示程序
DISP:  MOV  A,R2
           MOV  B,#10
           DIV  AB
           MOV  20H,A
           MOV  21H,B
           MOV   DPTR,#TABLE

          MOV  A,20H
          MOVC  A,@A+DPTR
          MOV  P1,A
          CLR  P2.5        //十位显示
          CALL  DELAY
          SETB P2.5

          MOV   A,21H
          MOVC  A,@A+DPTR
          MOV   P1,A
          CLR  P2.4       //个位显示
          CALL  DELAY
          SETB P2.4
          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