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程序,按下后显示有抖动, 只显示以前的数字

楼主(2014-06-15):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100H
MAIN:    MOV R2,#50
         MOV R1,#00H
                 MOV R3,#00H
                 MOV DPTR,#0000H
                 CLR C
   D0:  CALL ADCINT
        CALL DISP
   D1:        JNB P2.3,KEY1
        CALL DISP
                JNB P2.2,KEY2
                CALL DISP
                LJMP D0

ADCINT: MOV R1,#30H
            MOV DPTR,#7FF8H
            MOV R7,#08H
LOOP:MOVX  @DPTR,A
HER:  JNB  P3.0,HER
      MOVX  A,@DPTR
          MOV   @R1,A
          INC   DPTR
          INC   R1
          DJNZ  R7,LOOP

DISP: MOV  A,R2
      MOV  B,#10
          DIV  AB
          MOV  20H,A
          MOV  21H,B
          MOV DPTR,#TABLE
          SETB  P2.5
          CLR   P2.4
          MOV  A,20H
          MOVC  A,@A+DPTR
          MOV  P1,A
          LCALL  DELAY

      SETB P2.4
          CLR  P2.5
          MOV  DPTR,#TABLE
      MOV  A,21H
          MOVC A,@A+DPTR
      MOV  P1,A
          LCALL  DELAY
      RET
DELAY: MOV  R6,#5
D2:   MOV  R5,#249
DL0:   NOP
       NOP
           DJNZ R5,DL0
           DJNZ R6,D2
       RET

DELAY1: MOV  R6,#10
D3:   MOV  R5,#249
DL1:   NOP
       NOP
           DJNZ R5,DL0
           DJNZ R6,D3
       RET

//¼ó1×ó3ìDò
KEY1:
       JB  P2.3,D1
           MOV A,R2
           INC A
           MOV R2,A

           RET

//¼õ1×ó3ìDò
KEY2:
       JB  P2.2,D1
           MOV A,R2
           DEC A
           MOV R2,A
           RET

TABLE:  DB   3FH,06H,5BH,4FH,66H      ;
        DB  6DH,7DH,07H,7FH,6FH

END

网友A:
你使用” JNB P2.3,KEY1“语句中的”JNB“指令进入”KEY1“(不是调用子程序,所以没有入栈),
而在”KEY1:
          JB  P2.3,D1
           MOV A,R2
           INC A
           MOV R2,A
           RET”
          中使用”RET“退出,按子程序退出,有出栈,栈顶地址不是正确的地址,所以出错。

至于你从KEY1(或KEY2)中退出后,欲往何处,无法推测,你自己按自己的意图,使用合适的跳转指令改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 JNB P2.3,KEY1“语句中的”JNB“指令进入”KEY1“(不是调用子程序,所以没有入栈),
而在”KEY ...

恩,谢谢你了,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