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只要调用数据处理按键就不好使,在数据处理子程序中应该怎么修改啊

楼主(2014-06-16):
ORG  0000H
AJMP  MAIN
MAIN:
         MOV R2,#50
         MOV R1,#00H
                 MOV R3,#00H
                 MOV DPTR,#0000H
                 CLR C
   D0:
         LCALL ADCINT
                 LCALL DIGTAL
                 LCALL DISP
                 ; LCALL CONSTART
   D1:
        JB P2.3,D5  //ÅD¶Ï¼ó1¼üêÇ·ñ°′Ï£¿
        CALL KEY1
   D5:
        JB P2.2,D0  //ÅD¶Ï¼õ1¼üêÇ·ñ°′Ï£¿
        CALL KEY2
                LJMP D0

//A/D×a»»3ìDò
ADCINT :
         MOV R1,#30H
             MOV DPTR,#7FF8H
             MOV R7,#08H
  ADC:   MOVX  @DPTR,A
  HER:
         JB  P3.0,HER
         MOVX  A,@DPTR
             MOV   @R1,A
             INC   DPTR
             INC   R1
             DJNZ  R7,ADC
                 RETI

//ÏÔê¾×ó3ìDò
DISP:
       MOV  A,R2
       MOV  B,#10
       DIV  AB
           MOV  20H,A
           MOV  21H,B
           MOV   DPTR,#TABLE

       SETB  P2.5                       //ê®Î»ÏÔê¾
           CLR   P2.4
           MOV  A,20H
           MOVC  A,@A+DPTR
           MOV  P1,A
           CALL  DELAY

       SETB P2.4              //¸öλÏÔê¾
           CLR  P2.5
       MOV  A,21H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MOV  P1,A
           CALL  DELAY
       RET

//¼ó1×ó3ìDò
KEY1:
       CALL DELAY1
           MOV A,R2
           INC A
           MOV R2,A
K1:    JNB P2.3,K1
       RET

//¼õ1×ó3ìDò
KEY2:
       CALL DELAY1
           MOV A,R2
           DEC A
           MOV R2,A
K2:
       JNB P2.2,K2
           RET

//A/D×a»»êy¾Y′|àí
DIGTAL:
       MOV A,30H
       MOV R3,#40H
           MOV DPTR,#TABLE1
           MOVC A,@A+DPTR
           MOV R3,A
TABLE1: DB  32H,33H,34H,35H,36H,37H,38H,39H
        DB  83H,86H,88H,8BH,8DH,90H,92H,95H
                DB  3AH,3BH,3CH,3DH,3EH,3FH,40H
                DB  97H,9AH,9CH,9FH,0A1H,0A4H,0A6H
                DB  41H,42H,43H,44H,45H,46H,47H,48H
                DB  0A8H,0ABH,0ADH,0B0H,0B2H,0B5H,0B7H,0BAH
                DB  49H,4AH,4BH,4CH,4DH,4EH,4FH,50H,51H,52H
                DB  0BCH,0BFH,0C1H,0C4H,0C6H,0C9H,0CBH,0CEH,0D0H,0D3H
                DB  53H,54H,55H,56H,57H,58H,59H,5AH,5BH,5CH
                DB  0D5H,0D7H,0DAH,0DCH,0DFH,0E1H,0E4H,0E6H,0E9H,0EBH
                DB  5DH,5EH,5FH,60H,61H,62H,63H
                DB  0EEH,0F0H,0F3H,0F5H,0F8H,0FAH,0FDH

数据处理子程序
CONSTART:
         MOV A,R2
         ADD A,#5
                 CJNE A,40H,L1
                 CLR P2.1
                 LJMP D2
    L1:
             JC L2
             CLR  C
             SUBB A,#10
                 CJNE A,40H,L3
                 SETB P2.1
                 LJMP D2
        L2:
             CLR P2.1
             LJMP D1
    L3:
             JC L4
             SETB P2.1
             LJMP D1
        L4:
             LJMP D2
             RET

DELAY:
         MOV  R6,#5
    D2:
             MOV  R5,#249
   DL0:
         NOP
         NOP
             DJNZ R5,DL0
         DJNZ R6,D2
         RET

DELAY1:
         MOV  R6,#10
    D3:
         MOV  R5,#249
   DL1:
         NOP
         NOP
             DJNZ R5,DL1
             DJNZ R6,D3
         RET
TABLE:
         DB  3FH,06H,5BH,4FH,66H      ;
         DB  6DH,7DH,07H,7FH,6FH
         END

网友A:
程序的逻辑太乱,也没一点说明或注释。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的逻辑太乱,也没一点说明或注释。看不明白。

恩,依然谢谢你,已经解决了

网友B(2014-07-17):
现在看到汇编就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