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搞定keil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3 skipped

楼主(2014-06-18):
keil编译时候出现了: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3 skipped ,这是因为:keil里面出现了中文输入法时写的标点,例如: //lcm_w_word("abc您好");  不能出现全角的任何字符,包括空格在内 任何标点符号和空格都只能在英文的状态下输入,提示这个错误的话 把全角的字符或者标点替换一下即可
     但是正常情况是看不到的,你只有加入了//才能发现的,我也是看了好久才发现的!!

网友A:
果然是高手

网友B(2015-07-06):
感谢
救了命了

网友C(2015-09-11):
实在是高,我不禁登录这网址会一下楼主,解决了我困惑多天的问题。

网友D(2015-10-27):
今天正好遇见了这个问题,谢谢楼主美女,我也发现问题并解决了

网友E:
感谢,发现问题了,5星加好好评。

网友F(2017-05-09):
哈哈,哪行出问题就在哪行最前面写“//”,然后在这一行最前面起,在英文状态下从新输入此行的全部内容,这样就“OK”了。

网友G(2017-06-11):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是代码后的边的空格,不小心打到了全角输入,但经过仔细查看,发现全角空格和半角空格有点区别

网友G: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在语句后不小心输入了全角空格,但经过仔细观察,全角空格和半角空格有点区别

网友H(2018-04-08):
引用 网友I:

你好,我想问一下是怎么知道哪行出错呢,我把我自己输入的内容在英文状态下重新输入了两遍还是报这个错,不知道到底哪出问题了

网友J(2018-06-19):
我想问一下我加了//没发现错误,也重新输入了很多次,还是提示这个错误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K:
我找了半天问题也没有解决都是搜狗输入法害的,LED = 1;   delay_1ms(300);     LED = 0;;   delay_1ms(300); 复制到这里 我就发现有两个分号,不发这个帖子 我真没看到,这么简单的句子 哪里有问题??

网友L(2018-08-03):
厉害了,确实是的

网友M(2018-10-28):
太牛逼啊 感谢

网友N:
真的感谢!!!幸好习惯性逛这论坛,抱着试一下的心态居然找到了解决方法。

网友O(2018-12-20):
非常感谢,成功解决

网友P(2019-11-11):
引用 网友I:

厉害了

网友Q(2020-04-27):
谢谢提醒,确认在编程过程中,键盘中英文切换,容易输入中文格式的字母和字符,熟能生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