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六大接口调试小结

楼主(2014-06-18):
经过一个半月的努力,终于调通了七大借口:1、Mcbsp+EDMA3,2、SPI+EDMA3,3、UART+EDMA,4、UPP+EDMA3, 5、EMIF+NANDFLASH, 6、 NET。涉及到dsp,FPGA,单片机。有些注意的问题:
一、BIOS
在Dsp的程序设计时,注意BIOS的配置,这个会影响到HW中断的使用。
二、edma3
一般就用同步事件来同步,如果数据传输是变长的,则可以用外部中断,在中断内,用读取edma的状态函数,读出这时的BCNT的值,那么传输完的个数就是原来的(bcnt-BCNT),如果是定长的传输,那么就用edma传输完成中断,注意每个edma都会进入同一个中断函数,读取int或者inth来判断这个中断函数是响应哪一个edma的完成。
如果要多次发送同一个edma,要每次都要重新配置edma的参数,不然的话,edma一旦被清理了后就不会再有参数了,无法进行下一次的传输。
三、文档
对每一个接口进行编程时,一定要仔细阅读文档,按照文档的来做。
四、内存
对L1、L2‘DDR3,edma的目标地址不要去直接用它,内存会保护,edma传输会失败,对ddr3要对其初始化。对目的内存操作,最好用memcpy,拷到其他的内存再操作。
五、程序
能用中断时,尽量不要用轮询的方式,不然CPU会对其他的操作不能做出及时的响应。程序简洁,效率高。
六、延时
延时在连续传输,连续启动,while(1),都不能忽视,在DSP中断点处,edma是能继续传输的,在单片机时,cpu和edma可以同时停住。
七、nand flash
用FPGA配置nand时,其实就是状态机的书写。
八、仿真器
接不上ccs,可能是由于没有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