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55的EDMA3+MCBSP

楼主(2014-06-18):
这个工程包括两个文件Edma_interrupt_example.cedmaIntDispatcher.c,第一个是初始化的程序,第二个为中断服务子程序。最后再附带一个FPGAVerilog程序,用与产生mcbsp的接收数据。如果想接收更多的数据,修改BUFFSIZE的大小就好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下面是第一个文件内容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BUFFSIZE 10
#definePING    0
#definePONG    1

Int16 gBufferXmtPing[BUFFSIZE]; // Transmit PINGbuffer
Int16 gBufferXmtPong[BUFFSIZE]; // Transmit PONGbuffer
Int16 gBufferRcvPing[BUFFSIZE]; // Receive PINGbuffer
Int16 gBufferRcvPong[BUFFSIZE]; // Receive PONGbuffer

volatileUint32    intFlag = 0;
Uint32             passStatus = 1;

void tcc1Fxn(void);
void edmaInit(void);

#define WAIT_FOR_2_CLK  do{                                  \
                           volatile int delayCnt =2;     \
                           while(delayCnt> 0) --delayCnt; \
                          }while(0)

//#define NumOfWords  100

void init_McBSP0(void);
CSL_Status hwSetupVerify (CSL_McbspHwSetup *,
                         CSL_McbspHwSetup *
                         );

CSL_McbspHandle  hMcbsp;

//Uint16     xmt[NumOfWords];
//Uint16     rcv[NumOfWords];

CSL_McbspGlobalSetup mcbspGbl = {
   CSL_MCBSP_IOMODE_TXDIS_RXDIS ,
   CSL_MCBSP_DLBMODE_OFF,   //关闭自环模式
   CSL_MCBSP_CLKSTP_DISABLE
};

CSL_McbspDataSetup mcbspRxData = {
   CSL_MCBSP_PHASE_SINGLE,
   CSL_MCBSP_WORDLEN_8,
    1,           //frame length
   (CSL_McbspWordLen)0,
    0,
   //CSL_MCBSP_FRMSYNC_IGNORE, //frame sincignore
        CSL_MCBSP_FRMSYNC_DETECT,
   CSL_MCBSP_COMPAND_OFF_MSB_FIRST,
   CSL_MCBSP_DATADELAY_1_BIT,
   CSL_MCBSP_RJUSTDXENA_RJUST_RZF ,
   CSL_MCBSP_INTMODE_ON_READY,
   //CSL_MCBSP_INTMODE_ON_FSYNC,
   CSL_MCBSP_32BIT_REVERS_DISABLE
};

CSL_McbspDataSetup mcbspTxData = {
   CSL_MCBSP_PHASE_SINGLE,
   CSL_MCBSP_WORDLEN_8,
    1,                                                          //每次发送一个元素
   (CSL_McbspWordLen)0,
    0,
   CSL_MCBSP_FRMSYNC_DETECT,
   CSL_MCBSP_COMPAND_OFF_MSB_FIRST,
   CSL_MCBSP_DATADELAY_1_BIT,     //发送时,相对于同步信号延时一个clk
   CSL_MCBSP_RJUSTDXENA_DXENA_OFF,
   CSL_MCBSP_INTMODE_ON_READY,
   //CSL_MCBSP_INTMODE_ON_FSYNC,
   CSL_MCBSP_32BIT_REVERS_ENABLE
};

CSL_McbspClkSetup mcbspClock = {
   CSL_MCBSP_FSCLKMODE_INTERNAL,
   //CSL_MCBSP_FSCLKMODE_INTERNAL,
        CSL_MCBSP_FSCLKMODE_EXTERNAL,
   CSL_MCBSP_TXRXCLKMODE_INTERNAL,
   //CSL_MCBSP_TXRXCLKMODE_INTERNAL,
   CSL_MCBSP_TXRXCLKMODE_EXTERNAL,
   CSL_MCBSP_FSPOL_ACTIVE_HIGH,
   CSL_MCBSP_FSPOL_ACTIVE_HIGH,
   CSL_MCBSP_CLKPOL_TX_RISING_EDGE,
   //CSL_MCBSP_CLKPOL_RX_FALLING_EDGE,
        CSL_MCBSP_CLKPOL_RX_RISING_EDGE,
    0,
   0x8,
   0x5,
   CSL_MCBSP_SRGCLK_CLKCPU,
   CSL_MCBSP_CLKPOL_TX_RISING_EDGE ,
   CSL_MCBSP_TXFSMODE_DXRCOPY,
//     CSL_MCBSP_TXFSMODE_SRG,
   CSL_MCBSP_CLKGSYNCMODE_OFF
};

CSL_McbspMulChSetup mcbspMul = {
   CSL_MCBSP_PARTMODE_2PARTITION,
   CSL_MCBSP_PARTMODE_2PARTITION,
   (Uint16)0,
   (Uint16)0,
   CSL_MCBSP_PABLK_0,
   CSL_MCBSP_PBBLK_1,
   CSL_MCBSP_PABLK_0,
   CSL_MCBSP_PBBLK_1
};

CSL_McbspHwSetup myHwSetup = {
   &mcbspGbl,
   &mcbspRxData,
   &mcbspTxData,
   &mcbspClock,
   &mcbspMul,
   CSL_MCBSP_EMU_FREERUN,
   NULL
};

CSL_IntcContext                intcContext;
CSL_IntcEventHandlerRecord     EventHandler[100];
CSL_IntcObj                    intcObjEdma;
CSL_IntcHandle                 hIntcEdma;
CSL_IntcGlobalEnableState      state;
CSL_IntcEventHandlerRecord     EventRecord;
CSL_IntcParam                  vectId;
CSL_Edma3HwDmaChannelSetup     dmahwSetup[CSL_EDMA3_NUM_DMACH] =CSL_EDMA3_DMACHANNELSETUP_DEFAULT;
CSL_Edma3HwSetup               hwSetup = {&dmahwSetup[0],NULL};

CSL_Edma3Handle    hModule;

CSL_Edma3ParamSetup gParamSetupRcvPing ={  // PaRAM Set Structure for receive pingbuffer
   CSL_EDMA3_OPT_MAKE                     // option -     OPT
       (CSL_EDMA3_ITCCH_DIS,    \
       CSL_EDMA3_TCCH_DIS,      \
       CSL_EDMA3_ITCINT_DIS,    \
       CSL_EDMA3_TCINT_EN,      \
       15, CSL_EDMA3_TCC_NORMAL, \
       CSL_EDMA3_FIFOWIDTH_NONE, \
       CSL_EDMA3_STATIC_DIS,    \
       CSL_EDMA3_SYNC_A,        \
       CSL_EDMA3_ADDRMODE_INCR,  \
       CSL_EDMA3_ADDRMODE_INCR),
   (Uint32)0x028c0000,                    // srcAddr-    SRC
   CSL_EDMA3_CNT_MAKE(2,BUFFSIZE),        // aCntbCnt -   (ACNT, BCNT)
   (Uint32)&gBufferRcvPing,               // dstAddr-    DST
   CSL_EDMA3_BIDX_MAKE(0,2),              // srcDstBidx -  (SRCBIDX, DSTBIDX)
   CSL_EDMA3_LINKBCNTRLD_MAKE(0x4800, 1),  //linkBcntrld - (LINK, BCNTRLD)
   CSL_EDMA3_CIDX_MAKE(0,0),              //srcDstCidx -  (SRCCIDX, DSTCIDX)
   1                                      // cCnt-       CCNT
};

CSL_Edma3ParamSetup gParamSetupRcvPong ={  // PaRAM Set Structure for receive pongbuffer
   CSL_EDMA3_OPT_MAKE                     // option-     OPT
       (CSL_EDMA3_ITCCH_DIS,    \
       CSL_EDMA3_TCCH_DIS,      \
       CSL_EDMA3_ITCINT_DIS,    \
       CSL_EDMA3_TCINT_EN,      \
       15, CSL_EDMA3_TCC_NORMAL, \
       CSL_EDMA3_FIFOWIDTH_NONE, \
       CSL_EDMA3_STATIC_DIS,    \
       CSL_EDMA3_SYNC_A,        \
       CSL_EDMA3_ADDRMODE_INCR,  \
       CSL_EDMA3_ADDRMODE_INCR),
   (Uint32)0x028c0000,                    // srcAddr-    SRC
   CSL_EDMA3_CNT_MAKE(2,BUFFSIZE),        // aCntbCnt -   (ACNT, BCNT)
   (Uint32)&gBufferRcvPong,               // dstAddr-    DST
   CSL_EDMA3_BIDX_MAKE(0,2),              // srcDstBidx -  (SRCBIDX, DSTBIDX)
   CSL_EDMA3_LINKBCNTRLD_MAKE(0x4820, 1),  //linkBcntrld - (LINK, BCNTRLD)
   CSL_EDMA3_CIDX_MAKE(0,0),              // srcDstCidx -  (SRCCIDX, DSTCIDX)
   1                                      // cCnt-       CCNT
};

void edmaInit()
{
   CSL_Edma3Obj               edmaObj;
   CSL_Edma3ParamHandle       hParamBasic1;
   CSL_Edma3ChannelObj        chObjXmt, chObjRcv;
   CSL_Edma3CmdIntr           regionIntr;
   CSL_Edma3CmdDrae           regionAccess;
   CSL_Edma3ChannelHandle     hChannelXmt, hChannelRcv;
   CSL_Edma3Context           context;
   CSL_Edma3ChannelAttr       chAttrXmt, chAttrRcv;
   CSL_Status                 status;
        Uint32     i;

   intcContext.eventhandlerRecord = EventHandler;
   intcContext.numEvtEntries = 10;
   CSL_intcInit(&intcContext);

   CSL_intcGlobalNmiEnable();

   CSL_intcGlobalEnable(&state);

   vectId = CSL_INTC_VECTID_4;
   hIntcEdma = CSL_intcOpen (&intcObjEdma,CSL_INTC_EVENTID_EDMA3CC_INT1, \
                             &vectId , NULL);

   status = CSL_edma3Init(&context);
    if(status != CSL_SOK) {
       printf ("Edma module initializationfailed\n");
       return;
   }

   hModule =CSL_edma3Open(&edmaObj,CSL_EDMA3,NULL,&status);

   regionAccess.region = CSL_EDMA3_REGION_1 ;
   regionAccess.drae =   0xFFFFFFFF;
   regionAccess.draeh =  0xFFFFFFFF ;
   CSL_edma3HwControl(hModule,CSL_EDMA3_CMD_DMAREGION_ENABLE,&regionAccess);

   dmahwSetup[12].paramNum = 12;
        dmahwSetup[12].que=     CSL_EDMA3_QUE_1;
        dmahwSetup[13].paramNum = 13;
        dmahwSetup[13].que=     CSL_EDMA3_QUE_1;
   CSL_edma3HwSetup(hModule,&hwSetup);

   chAttrRcv.regionNum = CSL_EDMA3_REGION_1;
   chAttrRcv.chaNum = CSL_EDMA3_CHA_REVT0;
   hChannelRcv = CSL_edma3ChannelOpen(&chObjRcv, CSL_EDMA3,&chAttrRcv,&status);

   hParamBasic1 =CSL_edma3GetParamHandle(hChannelRcv,65,NULL);
   status =CSL_edma3ParamSetup(hParamBasic1,&gParamSetupRcvPing);

   hParamBasic1 =CSL_edma3GetParamHandle(hChannelRcv,64,NULL);
   CSL_edma3ParamSetup(hParamBasic1,&gParamSetupRcvPong);

   hParamBasic1 =CSL_edma3GetParamHandle(hChannelRcv,13,NULL);
   CSL_edma3ParamSetup(hParamBasic1,&gParamSetupRcvPing);

   CSL_edma3HwChannelSetupParam(hChannelRcv, 13);
        CSL_edma3HwChannelSetupQue(hChannelRcv,CSL_EDMA3_QUE_1);

   EventRecord.handler = &eventEdmaHandler;
   EventRecord.arg = (void*)(hModule);
   CSL_intcPlugEventHandler(hIntcEdma,&EventRecord);

   CSL_intcHwControl(hIntcEdma,CSL_INTC_CMD_EVTENABLE,NULL);

        EdmaEventHook(15, tcc1Fxn);
   // EdmaEventHook(1,tcc1Fxn);

   regionIntr.region = CSL_EDMA3_REGION_1 ;
   regionIntr.intr  = 0x0000C000;
   regionIntr.intrh = 0x00000000;
   CSL_edma3HwControl(hModule,CSL_EDMA3_CMD_INTR_ENABLE,&regionIntr);

        CSL_edma3HwChannelControl(hChannelRcv,CSL_EDMA3_CMD_CHANNEL_CLEAR,NULL);
   CSL_edma3HwChannelControl(hChannelRcv,CSL_EDMA3_CMD_CHANNEL_ENABLE,NULL);

        /
//     *((Uint32*)0x1800088) = 0x00000100;

        while(1)
        {
           //while (!intFlag);
                  if (intFlag)
                  {
                           intFlag = 0;
                           printf ("*******completion***********\n");
                  }

        }
}

void main()
{

   Bool  mcbsp1En;

   memset((void*)gBufferXmtPing,0,sizeof(gBufferXmtPing));
   memset((void*)gBufferXmtPong,0,sizeof(gBufferXmtPong));
   memset((void*)gBufferRcvPing,0,sizeof(gBufferRcvPing));
   memset((void*)gBufferRcvPong,0,sizeof(gBufferRcvPong));

   CSL_FINST (((CSL_DevRegs*)CSL_DEV_REGS)->PERLOCK,DEV_PERLOCK_LOCKVAL,
              UNLOCK);

   CSL_FINST (((CSL_DevRegs*)CSL_DEV_REGS)->PERCFG0,DEV_PERCFG0_MCBSP0CTL,
              ENABLE);

        do {
       mcbsp1En = (Bool)CSL_FEXT(((CSL_DevRegs*)CSL_DEV_REGS)->PERSTAT0,
                                  DEV_PERSTAT0_MCBSP0STAT);
    }while (mcbsp1En != TRUE);

   printf("Powersaver for MCBSP 1 is enabled\n");

        init_McBSP0();

        edmaInit();
}

void tcc1Fxn(void)
{

   intFlag = 1;
}

void init_McBSP0(void)
{
       CSL_Status          status = CSL_SOK;
   CSL_McbspContext    pContext;
   CSL_McbspObj        mcbspObj;
   //Uint16              loopIndex;
   CSL_BitMask16       ctrlMask;
   //CSL_BitMask16       response;
   CSL_McbspHwSetup    readHwSetup;
   //Uint16              maxTimeout = 1000;
   //Uint16              timeout    =0;
   //Uint16              errCount   = 0;
   CSL_McbspGlobalSetup globalSetup;
   CSL_McbspDataSetup  rxDataSetup;
   CSL_McbspDataSetup  txDataSetup;
   CSL_McbspClkSetup   clkSetup;

   memset (&readHwSetup, 0, sizeof(CSL_McbspHwSetup));
   memset (&mcbspObj, 0, sizeof(CSL_McbspObj));

   readHwSetup.global = &globalSetup;
   readHwSetup.rxdataset = &rxDataSetup;
   readHwSetup.txdataset = &txDataSetup;
   readHwSetup.clkset = &clkSetup;

   printf("\n***singleChannelTransmission***\n");

   status = CSL_mcbspInit(&pContext);
    if(status != CSL_SOK) {
       printf("Mcbsp initialization failed\n");
       return;
   }

   hMcbsp = CSL_mcbspOpen (&mcbspObj, CSL_MCBSP_0, NULL,&status);
    if((hMcbsp == NULL) || (status != CSL_SOK)) {
       printf ("MCBSP: Opening instance... Failed.\n");
       printf ("\tReason: Error opening the instance. \
               [status = 0x%x, hMcbsp = 0x%x]\n", status, hMcbsp);
       exit(1);
   }

   ctrlMask = CSL_MCBSP_CTRL_RX_DISABLE
              | CSL_MCBSP_CTRL_TX_DISABLE
              | CSL_MCBSP_CTRL_FSYNC_DISABLE
              | CSL_MCBSP_CTRL_SRG_DISABLE;
   CSL_mcbspHwControl (hMcbsp, CSL_MCBSP_CMD_RESET_CONTROL,&ctrlMask);

   status= CSL_mcbspHwSetup (hMcbsp , &myHwSetup);
    if(status != CSL_SOK){
       printf ("MCBSP: Hardware setup... Failed.\n");
       exit(1);
   }

   status = CSL_mcbspGetHwSetup (hMcbsp ,&readHwSetup);
    if(status != CSL_SOK){
       printf ("MCBSP: Get Hardware setup... Failed.\n");
       exit(1);
   }

   status = hwSetupVerify (&myHwSetup,&readHwSetup);
    if(status != CSL_SOK){
       printf ("MCBSP: Hardware setup and Read Hardware setup parameter");
       printf ("comparision ... Failed.\n");
       exit(1);
   }

   ctrlMask = CSL_MCBSP_CTRL_SRG_ENABLE |CSL_MCBSP_CTRL_FSYNC_ENABLE;
   CSL_mcbspHwControl(hMcbsp, CSL_MCBSP_CMD_RESET_CONTROL,&ctrlMask);

   WAIT_FOR_2_CLK;

   // ctrlMask =CSL_MCBSP_CTRL_TX_ENABLE | CSL_MCBSP_CTRL_RX_ENABLE;
        ctrlMask = CSL_MCBSP_CTRL_RX_ENABLE;
   CSL_mcbspHwControl(hMcbsp, CSL_MCBSP_CMD_RESET_CONTROL,&ctrlMask);

   WAIT_FOR_2_CLK;

}

CSL_Status hwSetupVerify (
     CSL_McbspHwSetup   *hwSetup,
     CSL_McbspHwSetup   *hwSetupRead
)
{
   CSL_Status   status = CSL_SOK;

    if(hwSetupRead->global != NULL) {
       if(!((hwSetup->global->dlbMode ==hwSetupRead->global->dlbMode)
           &&(hwSetup->global->clkStopMode == \
                                            hwSetupRead->global->clkStopMode)
           &&(hwSetup->global->ioEnableMode== \
                                       hwSetupRead->global->ioEnableMode))) {
           status = CSL_ESYS_FAIL;
       }
   }

    if(hwSetupRead->rxdataset != NULL) {
       if (!((hwSetup->rxdataset->numPhases == \
                                          hwSetupRead->rxdataset->numPhases)
           &&(hwSetup->rxdataset->wordLength1 == \
                                       hwSetupRead->rxdataset->wordLength1)
           &&(hwSetup->rxdataset->wordLength2 == \
                                       hwSetupRead->rxdataset->wordLength2)
           &&(hwSetup->rxdataset->frmLength1 == \
                                       hwSetupRead->rxdataset->frmLength1)
           &&(hwSetup->rxdataset->frmSyncIgn == \
                                       hwSetupRead->rxdataset->frmSyncIgn)
           &&(hwSetup->rxdataset->compand == \
                                       hwSetupRead->rxdataset->compand)
           && (hwSetup->rxdataset->dataDelay == \
                                       hwSetupRead->rxdataset->dataDelay)
           &&(hwSetup->rxdataset->rjust_dxenable == \
                                       hwSetupRead->rxdataset->rjust_dxenable)
           &&(hwSetup->rxdataset->intEvent == \
                                       hwSetupRead->rxdataset->intEvent)
           &&(hwSetup->rxdataset->wordReverse == \
                                      hwSetupRead->rxdataset->wordReverse))) {

           status = CSL_ESYS_FAIL;
       }
   }

    if(hwSetupRead->txdataset != NULL) {
       if (!((hwSetup->txdataset->numPhases == \
                                       hwSetupRead->txdataset->numPhases)
           &&(hwSetup->txdataset->wordLength1 == \
                                       hwSetupRead->txdataset->wordLength1)
           &&(hwSetup->txdataset->wordLength2 == \
                                       hwSetupRead->txdataset->wordLength2)
           &&(hwSetup->txdataset->frmLength1 == \
                                       hwSetupRead->txdataset->frmLength1)
           &&(hwSetup->txdataset->frmSyncIgn == \
                                       hwSetupRead->txdataset->frmSyncIgn)
           &&(hwSetup->txdataset->compand == \
                                       hwSetupRead->txdataset->compand)
           &&(hwSetup->txdataset->dataDelay == \
                                       hwSetupRead->txdataset->dataDelay)
           &&(hwSetup->txdataset->rjust_dxenable == \
                                       hwSetupRead->txdataset->rjust_dxenable)
           &&(hwSetup->txdataset->intEvent == \
                                       hwSetupRead->txdataset->intEvent)
           &&(hwSetup->txdataset->wordReverse == \
                                      hwSetupRead->txdataset->wordReverse))) {

           status = CSL_ESYS_FAIL;
       }
   }

    if(hwSetupRead->clkset != NULL) {
       if (!((hwSetup->clkset->frmSyncRxMode == \
                                       hwSetupRead->clkset->frmSyncRxMode)
           &&(hwSetup->clkset->frmSyncTxMode == \
                                       hwSetupRead->clkset->frmSyncTxMode)
           &&(hwSetup->clkset->frmSyncRxPolarity == \
                                       hwSetupRead->clkset->frmSyncRxPolarity)
           &&(hwSetup->clkset->frmSyncTxPolarity == \
                                       hwSetupRead->clkset->frmSyncTxPolarity)
           &&(hwSetup->clkset->clkRxMode == \
                                       hwSetupRead->clkset->clkRxMode)
           &&(hwSetup->clkset->clkTxMode == \
                                       hwSetupRead->clkset->clkTxMode)
           &&(hwSetup->clkset->clkRxPolarity == \
                                   hwSetupRead->clkset->clkRxPolarity)
           &&(hwSetup->clkset->clkTxPolarity == \
                                   hwSetupRead->clkset->clkTxPolarity)
           &&(hwSetup->clkset->srgFrmPulseWidth == \
                                   hwSetupRead->clkset->srgFrmPulseWidth)
           &&(hwSetup->clkset->srgFrmPeriod == \
                                   hwSetupRead->clkset->srgFrmPeriod)
           &&(hwSetup->clkset->srgClkDivide == \
                                   hwSetupRead->clkset->srgClkDivide)
           &&(hwSetup->clkset->srgClkSync == \
                                   hwSetupRead->clkset->srgClkSync)
           &&(hwSetup->clkset->srgInputClkMode == \
                                   hwSetupRead->clkset->srgInputClkMode)
           &&(hwSetup->clkset->srgClkPolarity == \
                                   hwSetupRead->clkset->srgClkPolarity)
           &&(hwSetup->clkset->srgTxFrmSyncMode == \
                                   hwSetupRead->clkset->srgTxFrmSyncMode))) {

           status = CSL_ESYS_FAIL;
       }
   }

   if(!((hwSetup->emumode == hwSetupRead->emumode )&&
       (hwSetup->extendSetup == hwSetupRead->extendSetup))){

       status = CSL_ESYS_FAIL;
   }

   return status;
}

第二个文件内容

#include
#include

#pragmaDATA_SECTION(TccHandlerTable,".testMem");
EdmaTccHandler TccHandlerTable[64];

void eventEdmaHandler (
   void       *handle
)
{
   CSL_Edma3Handle    hModule = (CSL_Edma3Handle)handle;
   CSL_BitMask32      maskVal;
   CSL_Edma3CmdIntr   regionIntr;
   Uint32             tcc;
   Uint32             intr;
   Uint32             intrh;
//     Uint32 * a;
//     Uint32 * b;
    //a = (Uint32 *)0x02A01008;
//     b = (Uint32 *)0x02A01068;

   regionIntr.region = CSL_EDMA3_REGION_1;
   CSL_edma3GetHwStatus(hModule,CSL_EDMA3_QUERY_INTRPEND,&regionIntr);

   while (regionIntr.intr || regionIntr.intrh) {
       intr    =regionIntr.intr;
       intrh = regionIntr.intrh;
       tcc   = 0;

       while (intr) {
           maskVal = 1 << tcc;
           if (intr & maskVal) {
               InvokeHandle(tcc);
               intr&= ~maskVal;
           }
           tcc++;
       }

       tcc = 0;
       while (intrh) {
           maskVal = 1 << tcc;
           if (intrh & maskVal) {
               InvokeHandle((tcc+32));
               intrh&= ~maskVal;
           }
           tcc++;
       }
       //intFlag = 0;
       CSL_edma3HwControl(hModule,CSL_EDMA3_CMD_INTRPEND_CLEAR,&regionIntr);
       /
void EdmaEventHook (
   Uint16           tcc,
   EdmaTccHandler   fxn
)
{
   TccHandlerTable[tcc] = (fxn);
}

Bool Verify_Transfer (
   Uint16     aCnt,
   Uint16     bCnt,
   Uint16     cCnt,
   Uint16     srcBIdx,
   Uint16     dstBIdx,
   Uint16     srcCIdx,
   Uint16     dstCIdx,
   Uint8     *srcBuff,
   Uint8     *dstBuff,
   Bool       abSync
)

{
   Uint32     loopIndex1;
   Uint32     loopIndex2;
   Uint32     loopIndex3;
   Uint8      *srcArrayPtr = srcBuff;
   //unsigned int  *srcArrayPtr = srcBuff;
   Uint8      *dstArrayPtr = dstBuff;
   Uint8      *srcFramePtr = srcBuff;
   // unsignedint   *srcFramePtr = srcBuff;
   Uint8      *dstFramePtr = dstBuff;

    for(loopIndex1 = 0; loopIndex1 < cCnt; loopIndex1++)
    {
       for (loopIndex2 = 0; loopIndex2 < bCnt; loopIndex2++)
       {
           for (loopIndex3 = 0; loopIndex3 < aCnt; loopIndex3++)
               if (srcArrayPtr[loopIndex3] != dstArrayPtr[loopIndex3])
                   return FALSE;
           srcArrayPtr = srcArrayPtr + srcBIdx;
           dstArrayPtr = dstArrayPtr + dstBIdx;
       }

       if (abSync) {
           srcFramePtr = srcFramePtr + srcCIdx;
           srcArrayPtr = srcFramePtr;
           dstFramePtr = dstFramePtr + dstCIdx;
           dstArrayPtr = dstFramePtr;
       }
       else {
           srcFramePtr = srcArrayPtr + srcCIdx - srcBIdx;
           srcArrayPtr = srcFramePtr;
           dstFramePtr = dstArrayPtr + dstCIdx - dstBIdx;
           dstArrayPtr =dstFramePtr;
       }
   }

   return TRUE;
}

Verilog程序,en产生一个上升沿就会产生一次数据,reset高电平复位,程序初始化时要有个复位信号。Temp信号没有什么用处,用于测试,clk_outmcbsp的时钟,syncframe信号,data为数据信号。
module REV_McBSP(clk,en,reset,clk_out,sync,data,temp);// 用于产生测试McBSP接收信号
input clk,en,reset;
output clk_out,sync,data;
output[7:0] temp;
assign clk_out = clk;

reg[7:0] counter,counter1,temp;

reg sync,data;
reg en_flag;
reg over_flag;
reg[79:0] data_s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eset)
        begin
                  counter <= 0;
                  data <= 0;
                  data_send <= 80'h030255ae57aa65805501;
                  counter1 <= 0;
                  over_flag <= 1;
        end
        else
        begin
                  if (en_flag)
                  begin
                           over_flag <= 0;
                  end

                  if (counter < 1 && counter1 < 10 &&!over_flag)
                  begin
                           sync <=1;
                           counter <= counter + 1;
                  end

                  else if (counter < 8 && counter1 < 10 &&!over_flag)
                  begin
                           sync <= 0;
                           temp = counter1*8 + counter - 1;
                           data <= data_send[temp];
                           counter <= counter + 1;
                  end
                  else if (counter >= 8 && counter1 < 10 &&!over_flag)
                  begin
                           temp = counter1*8 + counter - 1;
                           data <= data_send[temp];
                           counter <= 0;
                           counter1 <= counter1 + 1;
                           //data <= 0;
                  end
                  else if (counter1 >= 10 && !over_flag)
                  begin
                           counter1 <= 0;
                           over_flag <= 1;
                  end
        end
end

reg start_flag;
reg[2:0] count2;
always @(posedge clk)  //wr_en产生一个上升沿时,产生一个持续时间为3sck时钟周期的高脉冲。
begin
        if(reset)
        begin
                  start_flag <= 1;
                  count2 <= 3'd0;
                  en_flag <= 0;
        end
        else
        begin
                  if (en)
                  begin
                           if (start_flag)
                           begin
                                    if (count2 <= 2)
                                    begin
                                              en_flag <= 1;
                                              count2 <= count2 + 3'd1;
                                    end
                                    else
                                    begin
                                              count2 <= 3'd0;
                                              en_flag <= 0;
                                              start_flag <= 0;
                                    end
                           end
                  end
                  else
                  begin
                           start_flag <= 1;
                           en_flag <= 0;
                  end
        end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