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rduino快速实现远程控制

楼主(2014-06-18):
使用arduino快速实现远程控制。该教程教你如何控制家里的红外遥控电器,例如:空调、电视、机顶盒、风扇等等。

这次我们用arduino Nano开发板作为控制器,用最快的速度来搭建硬件。

下面是我们这次需要使用到的主要配件:

其他配件有: Micro USB线 X1、9V~12V/1A电源适配器X1、1p杜邦线2根

把nRF24L01+模块插到NANO IO shield板子上的对应接口,再把NANO接到shield的插槽上,按钮模块接到D2的电子积木接口上,IR接收模块接到D5的电子积木接口上,再把IR发射二极管的短引脚接到地,把长引脚接到D3上。实际的电路图如下图所示:

按钮模块是用于学习红外编码。

硬件很快就搭好了,接下来是安装驱动和烧写固件。
Nano驱动和库文件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nt5FY3J (复制到浏览器打开)下载完成后解压出来。

NANO驱动安装步骤:跟温湿度篇的步骤一样,已安装过Nano驱动的同学可以跳过这步。
a、给NANO插上micro USB线连接电脑
b、右键点击“我的电脑”或者“计算机”,打开“管理”
c、进入“设备管理器”,在端口com下会出现“USB Serial Port”
d、右击“USB Serial Port”,选择“更新安装驱动程序软件”
e、点击“浏览计算机查找驱动程序软件”
f、选择刚才解压出来的NANO驱动文件里面的文件夹。
g、点击确定或下一步,完成驱动安装

接下来,为NANO烧写固件(可随意修改源代码来实现你要的功能)
1、把下载的库解压放到你的arduino IDE目录下的libraries文件夹里面,例如我的路径是:D:\arduino-1.0.4\libraries
2、 打开arduino软件,选择Tools->Serial Port->COMX
3、 COMX就是在电脑设备管理器CP2102的COM号
4、 选择Tools->Board->Arduino Duemilanove w/ATmega328
5、  把hongwai.pde文件(可用记事本打开)里面的源代码拷贝到arduino程序界面中
6、  在http://m.znck007.com/平台的“电视/空调/家电”中添加新的红外设备,记住其sid
7、  把程序中的sid修改自己新添加的sid
8、  最后点击右箭头,就开始下载程序了
9、  当绿色的进度条完成,并有Done uploading说明成功了

接下来是学习红外遥控码。目前自学的编码包括NEC、SONY、RC5、RC6、其它暂不支持。
因为我们的奥克斯空调编码不支持,所以我们找了一个红外遥控开关来做实验,当然你也可以用电视机、红外风扇和其他型号的空调试试。

学习红外编码方法:给nano IO shield插上电源后,重启主板,然后长按按钮模块,使它进入学习模式。把红外遥控器对准IR接收模块,按一下,等3秒后,放开按钮模块。学习完毕。

最后,联网测试:
a、首先,给网关连接好网线,插上电源适配器,iboard上的LED开始闪烁,这说明有网络了
b、用手机或pc网页打开智能创客控制端m.znck007.com,并登陆你的账号
c、把IR发射二极管对准红外遥控插座,用手机点击创客平台的红外控制图标

楼主(2014-08-22):
使用arduino网关快速实现远程红外控制 http://www.51hei.com/bbs/dpj-26038-1.html

楼主:
使用arduino快速搭建网关 http://www.51hei.com/bbs/dpj-26056-1.html

网友A(2015-03-05):
厉害,正是我要的!

网友B:
太强大了,复杂

网友C(2015-04-08):
楼主,编译的时候sketch_apr08a:12: error: 'RF24' does not name a type sketch_apr08a:14: error: 'RF24Network' does not name a type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D(2015-08-07):
厉害,很有意思,谢谢分享

网友E(2015-11-06):
顶一顶,我也想做

网友F(2015-12-27):
这个系统简单实用呢

网友G(2016-04-23):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这个问题,请问你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G:
sketch_apr08a:12: error: 'RF24' does not name a type sketch_apr08a:14: error: 'RF24Network' does not name a type怎么解决

网友I(2018-11-22):
您好 麻烦问一下还有那个hongwai.pde的代码吗?或者其他能用的代码麻烦发给我一下 1435958613@qq.com

网友J(2020-11-03):
nrf24l01模块可以连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