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电脑连接问题

楼主(2014-06-20):
求助,mcs-51 st-3a 的单片机用USB与电脑连接后 没有反应。 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是怎么连的?

网友B:
你写进去程序了吗?步进电机需要烧进程序的。

网友C:
应该是没有安装USB驱动程序

网友D:
驱动装好了没?另外中断COM口设到9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