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error: #268: declaration may not appear after executable statement

楼主(2014-06-20):
使用MDK调试的时候,出现一下错误:
error: #268: declaration may not appear after executablestatement
查询后发现问题:
变量的声明,不能放在可执行语句的后面,必须在主函数开头声明变量!
在程序中申明一个变量时,会出现以上错误。
出现编译错误的函数如下:
void Scan(void)
{
     GetStart();
     u8 ii;
      while(1)
      {   }
}
改正后,编译OK的函数如下:
void Scan(void)
{
     u8 ii;
     GetStart();
      while(1)
      {   }
}
相互对比,可以很快发现问题的出处,改正后,重新编译,编译OK!

网友A(2018-01-17):
纯干货,感谢楼主。我总是喜欢把变量定义在函数后面。原来一定要放在开始位置才行。

网友B:
感谢楼主 特意登陆下回复支持下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