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hei学习板插上液晶1602后,无法对数码管正常控制显示

楼主(2014-06-23):
51hei学习板插上液晶1602后,无法对数码管正常控制显示,我看硬件是1602的数据直接连接在单机机P0口,从而与74HC573直接相连,是不是因此影响P0口的输出了,请高手帮忙解答,该怎么解决这问题?谢谢!

网友A:
楼主已经知道原因了,若板上有跳线就好,要不然就得做个转接卡把I0口分离出来。

网友B:
原因是因为数码管和液晶屏都是接在 p0上面的 ,所以在用液晶屏的时候 数码管 肯定是不可以用的

网友C:
把跳线帽拔了

网友D:
跳线帽拔掉p0口就和板子断开了呢,主要是p26和p27影响了数码管的显示

网友E(2014-07-26):
仔细检查一下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跳线帽拔掉p0口就和板子断开了呢,主要是p26和p27影响了数码管的显示

说的对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