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能烧多少次?

楼主(2014-06-23):
初学的小程序,每修改一个参数就下载到开发板看效果,不知道能烧录的次数是多少,过万了吗?
每次下载程序是存储到单片机内部,如果下载次数已尽,换个单片机(就是那个40脚的集成芯片)就可以了,这样理解没错吧?

网友A:
上万次是 没问题的

网友B:
寿命问题应该不用担心的,放心使用。

网友C(2014-07-27):
说明书上面的标称好像是十万次

网友D:
stc内部的flash是装程序用的 ,寿命是1万次,大可放心使用,一万次以后就换一个芯片就行了,几块钱而已

网友E:
呵呵,如果能够上程序刷完1万次实验的话,那你的单片机水平就出神入化了,向10000次迈进吧,朋友